40Cr齿轮轴做渗碳处理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1-07-23):
我公司有一批外购齿轮轴,材料是40cR  技术要求:调质HB250-280,回来后发现硬度不够!齿部HRC38度,现在打了硬度才5度到15不等

现在的疑问是:1)如果是40Cr的材料,调质不当会造成这个硬度吗?

                    2:材料不是40Cr,因为我现在没法化验他的成分

现在还有些未加工的半成品,供应商说硬度调不上去,直接拿去做渗碳处理

担心的问题有一点:1)这种中碳钢能不能做渗碳?

                          2)这个零件本身也是带冲击中载荷的,调质后硬度没达到,作渗碳也只是表面硬度上去了,会不会影响轴的强度和韧性?

3)如果是45#刚作渗碳处理,这样的性能有影响吗

以上请教懂行的前辈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
直接做渗碳处理不行的,现在应该找出原因:是因为调质,还是因为材料,还是因为就没做调质?如果是因为热处理,重新做调质好了,如果是材料,那就报废重新做。

网友:
齿轮轴已经是成品了,那只有报废了。

网友:
我公司有一批外购齿轮轴,材料是40cR  技术要求:调质HB250-280,回来后发现硬度不够!齿部HRC38度,现在打了硬度才5度到15不等
40Cr做齿轮及齿轮轴是常用材料,一般是调质+中频表面淬火

这种中碳钢能不能做渗碳?
不宜,渗碳淬火后心部韧性较差

个人意见;此零件的补救措施---拿去中频表面淬火

网友(点评):
一般齿部高频淬火吧?

网友:
不能吃机械这碗饭就不吃。叫会做的做。不按照机械工艺做是中小企业的通病。是制死的坏毛病!!!!!!!!!!!

网友:
高频淬火。。。。

网友:
40Cr不要渗碳。
要么测错了,要么材料不对头

网友:
你采用的热处理工艺不对,应该是齿面高频淬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