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怎样在caxa中插入不加工符号

楼主(2011-07-23):
请问各位怎样在caxa中插入不加工符号,也就是粗糙度的不加工的一个对勾加一个圆圈,谢谢

网友:
介位大哥有实际试过吗,
偶怎么一找就找见了

网友:
注意图片中倒数第二行3后面的"不去除材料"几个字

网友:
看了就要顶       哈哈

网友:
选择粗糙度后,鼠标放在选择粗糙度值那里,右击剪切就行了

网友(2011-09-09):
其实很简单的,在立即菜单里选择简单标注,选择不去除材料,后面的数值不填,这样输入的粗糙度符号就是不加工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