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 和 同步带 怎么样实现 准确定位?

楼主(2011-07-23):
求高手指点 步进电机 和 同步带 怎么样 实现 准确定位?  给个示意图 更好。而且 怎么样 实现1:10 大小 步进电机的 制动

网友:
这个问的太模糊了,你要定多少点?还是要连续的位置?步进电机本来就是精确定位的,每步多少角度是定的,要是找一个点的话用光电开关之类的,你看打印机就是这样的,

网友:
步进电机一般不需要制动,静力矩很大的,只要上电自己锁紧,1:10大小是多大啊?要是1:10减速的话更不需要制动了,

网友:
还要看你的重复定位精度,是否要达到很高的精度,还有负载有多大,负载是否会变化,步进电机是开环控制的,会有丢步的,要求不高可以用,要求高的话用伺服比较好。当然了,会贵不少的!

网友:
请教3#,(交、直流)伺服电机是不是也不需要制动,静力矩很大的,只要上电自己锁紧;另外锁紧力矩怎么能知道(从哪查出来)。

楼主:
谢谢指导啊  还有 就是 我怎么来选同步带与同步齿轮来进行尺寸模数的配合  请帮我推荐几个  型号案例  电机是57的电机  3Q。行程是30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