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师帮忙,通过仪器测量往返运动次数

楼主(2011-07-23):
       本人对理工一窃不通,需心求学。
       以下有三幅图片,通过电机转动带动齿轮,齿轮带动连杆做往复运动。理论上,是能计算每分钟往复运动次数的。
       现在模具已定型,可能有设计缺陷和模具制造有摩擦。理论不能代表实际。
       求助通过仪器能检测连杆每分钟的往复运动,因为可能要外包组件,有检测仪器也有好处。
       谢谢。

网友:
没看都连杆啊?计数用计数器,因为你图片和文字没有表达出到底是那要计数,所以无法给你具体的方案

网友:
转速快吗,可以考虑光电开关加计数器或直接加编码器,仅供参考。

楼主:
多谢哦,红色圆圈内为连杆。光电开关,有没有具体型号?推荐一个。

楼主:
检测红色区域内连杆来回次数,速度有点快。

网友:
有两种方式
1、用测速器测电动机的转速,再换算成往复运动次数;
2、直接用感应器+计数器测得往复运动次数;

楼主:
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
测它的次数干吗用啊?
哪不就是每转一次啦

楼主:
往返越快,压缩水泵也越快,流量也会越大。这是一个医用产品的动力部件。

网友:
生命维持系统啊---------------------好不可靠啊

楼主:
感应器有没有推荐的型号,试了几种,反应速度不够快,计数不准。各位大虾推荐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