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热套配合,有这种可能吗?

楼主(2011-07-23):
各位大侠,求教:

碰到问题的是一对铝合金的轴和轴套,按习惯轴套进电炉加到180~200度拿出热套,装配完成的成品中有1%的几率会导致出现过盈量不够导致松脱。最近一次事后检验轴套内径已经变大。弹性形变转成了塑性形变。
个人判断:
电炉内部某些位置电阻过大温度过高,导致个别零件出现时效反应,导致塑性变形引起过盈量不够,有这种可能吗?

网友:
我们公司也是有铝合金的,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存在的。

网友(2011-10-18):
的确有这种可能!!!!!!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