珩磨

楼主(2011-07-23):
珩磨缸套内孔出现拉道现象,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A:
1、调节珩磨头的终止加工时的位置。
2、注意珩前是否已经产生较深退刀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调节珩磨头的终止加工时的位置。
2、注意珩前是否已经产生较深退刀痕迹。

珩磨头的终止加工时多少为合适?
珩磨前没有退刀痕迹

网友B:
珩磨液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珩磨液脏了

这个有那么大影响啊?

楼主:
是不是和砂条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那么大影响啊?

如有可能,把加工后的工件拍个照片传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