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主轴跳动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11-07-23):
求各位大师傅,车床主轴跳动很厉害,主轴上的螺母都紧过一遍,但是不行,现在下料(直径46不锈钢304),车螺纹(M45X2),跳动特别厉害。能否给一个详细的解决方法,徒弟在此谢谢了。车床是上海二机床的6250A

网友:
里面的轴承坏了吧。。。。

网友:
检查一下卡盘有没有问题。

网友:
期待高手的解答。

网友:
是不是独立主轴的,?打开车头箱看看里面锁紧螺母是不是松了!车床的水平可好~~~~~~还 有~~

网友:
检查轴承,再看看主轴有没有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