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维氏硬度————请教

楼主(2011-07-23):
请教图片中的维氏硬度的写法正错嘛,为什么那个“1”的字号要小一些呢

网友A:
维氏硬度试验可选用的试验力值很多,按试验力大小的不同,细分为三种试验:
1、维氏硬度试验;
2、小负荷维氏硬度试验;
3、显微维氏硬度试验。

HV1:小负荷维氏试验试验,试验力/ 9.807N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氏硬度试验可选用的试验力值很多,按试验力大小的不同,细分为三种试验:
1、维氏硬度试验;
2、小 ...

谢谢你呀,请问另外两种怎么标呀,第一次在公司的图纸上见到这种标法

网友A:
维氏硬度试验的三种方法
试验力范围/N
硬度符号
试验名称
F≥49.03
≥HV5
维氏硬度试验
1.961≤F<49.03
HV0.2<HV5
小负荷维氏硬度试验
0.09807≤F<1.961
HV0.01<HV0.2
显微维氏硬度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氏硬度试验的三种方法

恩这资料很珍贵,必须学学 啊

网友(点评):
简易记法:HV1,试验力1Kgf;HV5,试验力5Kgf;HV0.2试验力0.2Kgf;。。。类推。

网友:
硬度的对照表:

抗拉强度
Rm
N/mm2         维氏硬度
HV         布氏硬度
HB         洛氏硬度
HRC
250         80         76.0         -
270         85         80.7         -
285         90         85.2         -
305         95         90.2         -
320         100         95.0         -
335         105         99.8         -
350         110         105         -
370         115         109         -
380         120         114         -
400         125         119         -
415         130         124         -
430         135         128         -
450         140         133         -
465         145         138         -
480         150         143         -
490         155         147         -
510         160         152         -
530         165         156         -
545         170         162         -
560         175         166         -
575         180         171         -
595         185         176         -
610         190         181         -
625         195         185         -
640         200         190         -
660         205         195         -
675         210         199         -
690         215         204         -
705         220         209         -
720         225         214         -
740         230         219         -
755         235         223         -
770         240         228         20.3
785         245         233         21.3
800         250         238         22.2
820         255         242         23.1
835         260         247         24.0
850         265         252         24.8
865         270         257         25.6
880         275         261         26.4
900         280         266         27.1
915         285         271         27.8
930         290         276         28.5
950         295         280         29.2
965         300         285         29.8
995         310         295         31.0
1030         320         304         32.2
1060         330         314         33.3
1095         340         323         34.4
1125         350         333         35.5
1115         360         342         36.6
1190         370         352         37.7
1220         380         361         38.8
1255         390         371         39.8
1290         400         380         40.8
1320         410         390         41.8
1350         420         399         42.7
1385         430         409         43.6
1420         440         418         44.5
1455         450         428         45.3
1485         460         437         46.1
1520         470         447         46.9
1555         480         (456)         47.7
1595         490         (466)         48.4
1630         500         (475)         49.1
1665         510         (485)         49.8
1700         520         (494)         50.5
1740         530         (504)         51.1
1775         540         (513)         51.7
1810         550         (523)         52.3
1845         560         (532)         53.0
1880         570         (542)         53.6
1920         580         (551)         54.1
1955         590         (561)         54.7
1995         600         (570)         55.2
2030         610         (580)         55.7
2070         620         (589)         56.3
2105         630         (599)         56.8
2145         640         (608)         57.3
2180         650         (618)         57.8
          660                   58.3
          670                   58.8
          680                   59.2
          690                   59.7
          700                   60.1
          720                   61.0
          740                   61.8
          760                   62.5
          780                   63.3
          800                   64.0
          820                   64.7
          840                   65.3
          860                   65.9
          880                   66.4
          900                   67.0
          920                   67.5
          940                   68.0
巴氏
GYZJ
934-1        布  氏
10mm
500kg        维 氏
5kg        韦 氏
B        洛    氏        巴氏
GYZJ
934-1        布  氏
10mm
500kg        维 氏
5kg        韦 氏
B        洛    氏
                                B        E        F        H                                        B        E        F        H
35                  21                                                32        68        60        65        11.0                  71        70        94
36                  22                                                35        69        62        67        11.4                  73        72        95
37                  23                                                37        70        64        70        11.8        17        75        74        97
38                  24                                                40        71        67        72        12.2        23        76        75        98
39                  25                                                42        72        69        75        12.6        28        78        77        99
40        25        26                                                45        73        72        78        12.9        33        80        79        100
41        25        27                                                47        74        75        81        13.3        38        81        80        101
42        26        28                                                49        75        78        85        13.7        42        83        82        102
43        27        29                                                51        76        80        88        14.0        47        84        83        103
44        27        30                                                54        77        84        92        14.3        51        86        85        104
45        28        30                                                56        78        87        95        14.7        55        87        86        105
46        29        31                                                58        79        90        99        15.0        59        89        88        106
47        30        32                            23                  60        80        94        103        15.3        63        90        89        106
48        30        33        0.7                  26                  62        81        97        108        15.6        66        91        90        107
49        31        34        1.3                  28                  64        82        101        112        15.9        70        92        91        108
50        32        35        1.9                  31                  66        83        105        117        16.2        73        94        92        109
51        33        36        2.5                  34                  68        84        109        121        16.4        76        95        93        109
52        34        38        3.1                  36                  70        85        113        126        16.7        79        96        94        110
53        35        39        3.6                  39        30        72        86        117        131        16.9        81        97        95        111
54        37        40        4.2                  41        34        73        87        121        137        17.2        84        98        96        111
55        38        41        4.7                  44        37        75        88        126        142        17.4        86        99        97        112
56        39        43        5.3                  46        40        77        89        130                  17.6        88        100        98        112
57        40        44        5.8                  48        43        78        90        135                  17.8        90        101        98        113
58        42        45        6.3                  50        46        80        91        140                  18.0                  102        99        114
59        43        47        6.8                  53        48        82        92        145                  18.2                  103        100
60        45        49        7.3                  55        51        83        93                            18.4                  103        100
61        46        50        7.8                  57        54        85        94                            18.6                  104        101
62        48        52        8.3                  59        56        86        95                            18.7                  105        102
63        50        54        8.8                  61        59        88        96                            18.9                  106        102
64        51        56        9.2                  63        61        89        97                            19.0                  106        103
65        53        58        9.7                  65        63        90        98                            19.2                  107
66        55        60        10.1                  67        66        92        98                            19.3                  107
67        57        62        10.6                  69        68        93        100                            19.4                  108
[注]表三来源:美国巴勃•考曼(Baber Colman)公司
硬度对照表:

■钢的布氏硬度的近似换算值

布氏硬度(HB)
10mm 3000kgf        维

(HV)        洛氏硬度(3)        肖

(HS)        抗拉强度
(近似值)MPa(2)
标准球        碳化钨球                洛氏硬度A
载荷60kgf
金刚石圆锥
压印头
(HRA)        洛氏硬度B
载荷100kgf
刚球&Oslash;1.6mm球
(1/16in)
(HRB)        洛氏硬度C
载荷100kgf
金刚石圆锥
压印头
(HRC)        洛氏硬度D
载荷150kgf
金刚石圆锥
压印头
(HRD)
-        -        940        85.6        -        68.0        76.9        97        -
-        -        920        85.3        -        67.5        76.5        96        -
-        -        900        85.0        -        67.0        76.1        95        -
-        (767)        880        84.7        -        66.4        75.7        93        -
-        (757)        860        84.4        -        65.9        75.3        92        -

-        (745)        840        84.1        -        65.3        74.8        91        -
-        (733)        820        83.8        -        64.7        74.3        90        -
-        (722)        800        83.4        -        64.0        73.8        88        -
-        (712)        -        -        -        -        -        -        -
-        (710)        780        83.0        -        63.3        73.3        87        -
-        (698)        760        82.6        -        62.5        72.6        86        -

-        (684)        740        82.2        -        61.8        72.1        -        -
-        (682)        737        82.2        -        61.7        72.0        84        -
-        (670)        720        81.8        -        61.0        71.5        83        -
-        (656)        700        81.3        -        60.1        70.8        -        -
-        (653)        697        81.2        -        60.0        70.7        81        -

-        (647)        690        81.1        -        59.7        70.5        -        -
-        (638)        680        80.8        -        59.2        70.1        80        -
-        630        670        80.6        -        58.8        69.8        -        -
-        627        667        80.5        -        58.7        69.7        79        -

-        -        677        80.7        -        59.1        70.0        -        -
-        601        640        79.8        -        57.3        68.7        77        -

-        -        640        79.8        -        57.3        68.7        -        -
-        578        615        79.1        -        56.0        67.7        75        -

-        -        607        78.8        -        55.6        67.4        -        -
-        555        591        78.4        -        54.7        66.7        73        2055

-        -        579        78.0        -        54.0        66.1        -        2015
-        534        569        77.8        -        53.5        65.8        71        1985

-        -        533        77.1        -        52.5        65.0        -        1915
-        514        547        76.9        -        52.1        64.7        70        1890

(495)        -        539        76.7        -        51.6        64.3        -        1855
-        -        530        76.4        -        51.1        63.9        -        1825
-        495        528        76.3        -        51.0        63.8        68        1820

(477)        -        516        75.9        -        50.3        63.2        -        1780
-        -        508        75.6        -        49.6        62.7        -        1740
-        477        508        75.6        -        49.6        62.7        66        1740

(461)        -        495        75.1        -        48.8        61.9        -        1680
-        -        491        74.9        -        48.5        61.7        -        1670
-        461        491        74.9        -        48.5        61.7        65        1670

444        -        474        74.3        -        47.2        61.0        -        1595
-        -        472        74.2        -        47.1        60.8        -        1585
-        444        472        74.2        -        47.1        60.8        63        1585

429        429        455        73.4        -        45.7        59.7        61        1510
415        415        440        72.8        -        44.5        58.8        59        1460
401        401        425        72.0        -        43.1        57.8        58        1390
388        388        410        71.4        -        41.8        56.8        56        1330
375        375        396        70.6        -        40.4        55.7        54        1270

363        363        383        70.0        -        39.1        54.6        52        1220
352        352        372        69.3        (110.0)        37.9        53.8        51        1180
341        341        360        68.7        (109.0)        36.6        52.8        50        1130
331        331        350        68.1        (108.5)        35.5        51.9        48        1095
321        321        339        67.5        (108.0)        34.3        51.0        47        1060

311        311        328        66.9        (107.5)        33.1        50.0        46        1025
302        302        319        66.3        (107.0)        32.1        49.3        45        1005
293        293        309        65.7        (106.0)        30.9        48.3        43        970
285        285        301        65.3        (105.5)        29.9        47.6        -        950
277        277        292        64.6        (104.5)        28.8        46.7        41        925

269        269        284        64.1        (104.0)        27.6        45.9        40        895
262        262        276        63.6        (103.0)        26.6        45.0        39        875
255        255        269        63.0        (102.0)        25.4        44.2        38        850
248        248        261        62.5        (101.0)        24.2        43.2        37        825
241        241        253        61.8        100        22.8        42.0        36        800

235        235        247        61.4        99.0        21.7        41.4        35        785
229        229        241        60.8        98.2        20.5        40.5        34        765
223        223        234        -        97.3        (18.8)        -        -
217        217        228        -        96.4        (17.5)        -        33        725
212        212        222        -        95.5        (16.0)        -        -        705

207        207        218        -        94.6        (15.2)        -        32        690
201        201        212        -        93.8        (13.8)        -        31        675
197        197        207        -        92.8        (12.7)        -        30        655
192        192        202        -        91.9        (11.5)        -        29        640
187        187        196        -        90.7        (10.0)        -        -        620

183        183        192        -        90.0        (9.0)        -        28        615
179        179        188        -        89.0        (8.0)        -        27        600
174        174        182        -        87.8        (6.4)        -        -        585
170        170        178        -        86.8        (5.4)        -        26        570
167        167        175        -        86.0        (4.4)        -        -        560

163        163        171        -        85.0        (3.3)        -        25        545
156        156        163        -        82.9        (0.9)        -        -        525
149        149        156        -        80.8        -        -        23        505
143        143        150        -        78.7        -        -        22        490
137        137        143        -        76.4        -        -        21        460

131        131        137        -        74.0        -        -        -        450
126        126        132        -        72.0        -        -        20        435
121        121        127        -        69.8        -        -        19        415
116        116        122        -        67.6        -        -        18        400
111        111        117        -        65.7        -        -        15        385

网友(点评):
这个有什么用?

网友B:
得好好学习下拉!多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好好学习下拉!多谢楼主!

共同学习

网友:
布氏硬度,和洛氏硬度,标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