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和INVENTOR的问题

楼主(2011-07-23):
win7系统下,近日装inventor2010后,导致win7的资源管理窗口经常自动关闭,装2012版本也是这个问题,请问有人也有这个问题么? 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
我的WIN7(64位),装INVENTOR2011有一年多了,没出现问题。

楼主:
看来我的32位的不行啊

网友:
不一定就32位不行。我的机器上装着08 和 2012 两个版本都能正常运行。配置也不高  CPU E5400@2.7Hz 2g 内存 ATI 镭4300 显卡

网友:
不应该是软件兼容的问题,应该是本身WIN7没有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