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B/T288-1994的滚动轴承:22236和22236cc/w33 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1-07-23):
求助:GB/T288-1994的滚动轴承:22236和22236cc/w33 这两种型号的基本尺寸相同,他们的主要区别是什么?该如何去选择两种轴承?

   轴的传递功率是250KW,转速165rpm。

楼主:
首先谢谢老鹰将帖子移动轴承版块!

咋个就没高手给予解答啊!自己给自己加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是从哪里截的?应该有很明确的说明啊。CC---内圈无挡边;W33--外圈上有油槽和油孔。

我是从设计手册上截的图。
  可怎么他们的额定动载荷相差那么大呢?

网友(2011-11-19):
他们的基本尺寸肯定是一样的,但不同品牌不同厂家可以生产出不同性能的轴承,用后缀和前缀辅助标注;
22236CC/W33----这应该是SKF品牌的表示法,CC--C型球面滚子轴承,滚子的引导经过改进;W33---外圈上带润滑槽和三个润滑孔

网友(2011-12-22):
CC -钢板保持架。W33 外圈带油孔油槽.

网友B:
调心滚子轴承啊

付个图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心滚子轴承啊

付个图片吧

谢谢各位社友的回复,让我受益匪浅啊

网友:
学习下,原来还有这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