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凯恩帝,要设置才能开么?

楼主(2011-07-23):
新买了一台凯恩帝系统的数控车床,请问还要设置才能开么?

网友:
好像不要设置吧,直接开机就OK了吧买的新机子厂里都会试机调试加刀补之类的吧,回家直接用吧间隙什么的厂里都调的好好的,我买的就是回来打下表,然后看一下都正确

网友:
一般都出厂设置好的,也有少数不负责任的厂家哦。不过开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找一下他们的销售或售后呗,卖给你没培训的吗?

楼主:
现在就是编程没有错,自动运行的时候主抽转了,X,Z抽不走是怎么回事?

楼主:
O1234
G99
T0101
M3 S500
G0 X100.0
Z1.0
G1 X90.0 F0.5
Z-20.0
G0 X100.0
Z50.0
M5
M30

网友:
走刀量0.5吓人个,牛。。。。。。。

网友:
编的好像没什么问题,走刀0.5铜的铝的都可以走的啊,可能是没接好吧,比如你看一下转的正反,不过要是没接好的话会报警的啊????

网友:
应该是你床子没有编码器吧?换分进给。

网友:
没事直接开机!就算真的有什么哪也是厂家的是,你是新机床啦

网友:
接线开机 OK

网友:
呵呵,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