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6140车床,端面进给量不对!

楼主(2011-07-23):
    今天去修一台沈阳6140的车床  问题是端面进给量不对  , 要求是0.8MM  ,但是进给打到最高也只有0.66MM  ,按照铭牌打也是不对 。    挡位什么的都没有问题  , 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明天还要去修只好请教各位大侠了 , 我QQ116449376  手机13814872830    跪谢各位了!

网友A:
真的假的?端面进給量是轴向进給量的一半。有没有看清楚铭牌啊?

网友B:
不会吧,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齿轮装反了?

网友(点评):
齿轮标准是63 100 75的 我挂轮来回换几次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假的?端面进給量是轴向进給量的一半。有没有看清楚铭牌啊?

看清楚来啊 我几个人都没有打出来   没有按铭牌不进给打到最大才0。6多   我现在怀疑可能是挂轮比例不对  或者是哪里的挡位不对   现在挡位是1——8的挡位是1  ABCD是A  1234 是4   这个是铭牌上标注的  可是车出来只有0。3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会有这种情况???

   恩  如果你有这种床子  可以自己试验下   我也期待找出问题

楼主:
谁有沈阳CA6140的床子可以实验下  看可以打出来0.8MM的进给量不?  我想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清楚来啊 我几个人都没有打出来   没有按铭牌不进给打到最大才0。6多   我现在怀疑可能是挂轮比例不对  ...

主轴箱上还有一个加大螺距的换挡杆拨一下试试

网友(点评):
那上边有个1/1的 还有个X/1的 但是打到X/1好象没有效果

网友:
看仔细那个铭牌,应该是分低、中、高速的,08的进给量应该把变速档杆拔到中速上,

网友:
没用过沈阳的,只能围观

网友:
9楼说的是,一些进给是和转速的档位有关的,不知有没有注意过

网友(点评):
他那铭牌上没有速度要求 我红和黑都试过 黄的没有试 也就是高低速试过 中速没有试过

网友:
                             这就不懂啦.

网友:
呵呵,以后用机床,请买宝鸡机床。

网友:
今天特意留意了一下,我们厂里所有的沈阳的6140端面进给都没有0.80 铭牌上也没有标,只有0.79一档:手柄打到   c   IV   1   这一档用手扒主轴一转,X向走差不多1.6 ( _( G& {, {4 a
而所有的云南的都有0.8的

网友(点评):
对 铭牌就是0。79 你那个端面进给看了吗? 铭牌上好象是A IV 1吧? 加大螺距那个挡位是是放在1/1 还是1/X啊? 在线等

网友(点评):
不用加大螺距是标准的1/1 然后转速档位也没有关系,要注意 铭牌上IV有两列 ,0.79往上看他是在C 这个框位内,而不是在A这个框内

网友(点评):
你放在C上可以打出来吗?

网友(点评):
可以的,你试了就知道 ,如果是A就不对了,好像只0.3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