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齿轮配合的问题

楼主(2011-07-24):
我在sw建立两个啮合直齿轮,模数为2,小齿数为20,大齿数为41,这样算来传动比应该是41/20,但是在装配机械配合中比率确实86/44,这样应该是齿顶原的比值了。。。请问怎么选择才能变为41/20

网友:
一般齿轮配合选取的是两齿轮的齿顶圆柱面,系统默认配合比既是齿顶圆直径尺寸。
4 \0 h5 P% W: ?; f如果是作为精确配合,可在齿轮配合的齿比匡中直接输入两齿轮的分度圆直径,或者是齿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