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号钢管的热处理,请教

楼主(2011-07-24):
现在我们有几件辊子,辊面要求淬火处理HRC42-48,材质是42CrMo的,我们有尺寸合适的材料,但是分不出来是20号钢还是42CrMo的,我这里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
1、20号钢不能淬火的原因是什么?(仅仅是因为含碳量的问题么?)
2、20号钢除了渗碳,还有别的比较低的成本能达到这个硬度么?
3、20号钢和42CrMo的料有比较简单的方法分别出来么?
4、45号钢和42CrMo直接表面高频淬火,ф350的辊面,不经过其他热处理会不会开裂?

网友A:
1、20号钢不能淬火的原因是什么?(仅仅是因为含碳量的问题么?)---------低碳钢只能渗C淬火
2、20号钢除了渗碳,还有别的比较低的成本能达到这个硬度么?--------------渗C淬火也只是表面能达到要求.
3、20号钢和42CrMo的料有比较简单的方法分别出来么?--------------------------弄一小块到炉子里烧,再弄来水或油淬一下火,能淬上火的就是42CrMo.有经验的在砂轮上磨一下,看火花也能看出来.
4、45号钢和42CrMo直接表面高频淬火,ф350的辊面,不经过其他热处理会不会开裂?---------淬火介质对的话一般不会,但可能变形会严重些.

网友B:
做个材料分析就是了。简单。
如果有直读光谱仪是很方便的。
砂轮磨削也可以看出来的,但是要有经验才行。

网友:
也可以用氧割来分析。切割顺利就是20A,切割不顺利就是40Cr.以上供朋友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号钢不能淬火的原因是什么?(仅仅是因为含碳量的问题么?)---------低碳钢只能渗C淬火
2、20号钢除 ...

谢谢您的回答。

您说的会有变形?是什么样的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材料分析就是了。简单。
如果有直读光谱仪是很方便的。
砂轮磨削也可以看出来的,但是要有经验才行。

关于砂轮磨削 ,看过一点东西,很早以前试过,看不大出来火花的分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

您说的会有变形?是什么样的变形?

当然是应力变形呀,与零件形状,热处理时的摆放都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