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标尺寸的困扰,讨论

楼主(2011-07-24):
   各位大侠,
我在做工程图时,很多时候都会有漏标尺寸的现象。图纸少的时候还好,   一多就漏的多,,,,,这样很是恼火,  老觉得自己欠缺细心或方法。

大侠们都来晒晒自己的出图标尺寸方法吧!

  我的出图方法是:从总装图到子装配再到各零部件,  然后就是从型位到特征标注零件尺寸,再检查到出图,漏标尺寸    防不胜防。

网友A: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可以这样啊,把图纸按照己经标注的尺寸再画一遍,如果能用三维软件建模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点评):
OO,老兄是搞机械设计的吗??

网友(点评):
好办法!烂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可以这样啊,把图纸按照己经标注的尺寸再画一遍,如果能用三维软件建模的话,就更好了

是个办法,但是一般都有百来张图或几百张,,而且我是用三维设计的,出图时转的二维

网友:
这东西还是找别人看好,自已看不好查出,因为有的尺寸不虽然没标出,但你脑里还有相应的记忆,查图时就以为已经标了。。
最好还是找人看。同事间互相看。。别人的话很容易看出。。

网友(点评):
正点。。。。。。。。。。不过我现在为了节约时间,都是找加工的师傅给检查的,哈哈。。。

网友:
1可以逐个特征添加尺寸
2除了最大外形尺寸外按照工艺考虑每序加工基准及尺寸
3校对审核标准化检查
4基准和形位公差
5粗糙度
6技术要求

网友:
三维在比较浪费时间,我是画好零件后先装配一遍,能看出一些问题,然后同事帮着核一遍,就这样到加工那还是出问题,这个确实挺头疼

网友:
Solidworks中有个 DimXpret,可以检查遗漏或者过定义的工程图尺寸,不过用起来相当别扭

不用太过担心,让别人帮忙检查,能检查到就修改,遗漏尺寸是难免的,总比尺寸出错好多了

网友:
同楼上。漏标尺寸,造成的最坏的结果是什么?你需要承受多大的负担呢?
关键在于设计尺寸不要错误。否则,再漂亮的图纸也都白瞎。
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操作工人,从下料开粗,到各特征(孔槽等)的加工和精加工,都过一遍,遗漏会少很多。但费时。
互检是好办法。但要落实。俺们公司,互检照样出错。

网友(点评):
最坏的结果最多延迟交期,在发现漏尺寸的时候零件已经在机床上了,来询问我有恰巧不在,,,额,,,,,

网友:
互审图纸,自己的图纸太熟悉了,我也常犯这种低级错误

网友:
漏尺寸的确经常发生,让同事校对也是不太上心,只有自己细心再细心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靠的方法是这样的:
1.零件图设计完成后,按照图纸尺寸在脑子中“加工”一遍,如果漏了尺寸,你就“加工 ...

恩,总感觉自己的图纸在出图的时候总认为没问题,硬着头皮检查一遍漏的还是很难检查出来(检查是很是心不在焉)

网友:
俺也是啊,打出纸档检查一边会好点

网友:
按顺序来吧,先标准总体尺寸,然后到没个特征,分定形和定位尺寸标注。检查时也一样按顺序来。
零件加工的时候,加工部门发现尺寸漏标或多标,会跟设计者确认的,再更新图纸,时间长了,你出错的机会就小了。

网友:
图画完了,对着图在自己脑海里加工(装配)一遍,会减少漏标的

网友:
  个人觉得最有效的方法楼上有几位都说了,就是把零部件的加工在脑子里过一遍,少了尺寸你马上就能发觉,因为少了尺寸是没法加工的。

网友:
赞同四楼的方法,再出图时脑子中进行加工和装配的过程,能防止对尺寸的漏标,装配体之间的关联尺寸可以作为检查线索。不过出零件图和装配图确实是繁重的脑力劳动。

网友:
漏标尺寸很正常,在制作阶段会有工艺问图,这时要做好图纸及时更新!!

网友:
以前有看过这样一种检查方法:
将工程图特征化,原理就像3D建模一样,逐一检查每个特征的组成要素(尺寸/公差/表面质量等),比如:一个M4X0.8深15的孔,首先检查XY方向上面的尺寸是否标注,再确定孔的尺寸是否标注,最后清点孔的数量

网友:
非标设计的程序总——分——总!
即先设计总构思图,因为是非标,大都是从无到有,所以先找出条件值开始(比如限高、限宽或己有要求的测数)二维构思,过程中总归会有一些细节方案不满意甚至进行不下去了,然后我开始对己定案的细节拆零件图。最后将所有能定的都定了只留下不好定的部分再在里面选一个比较不错的方案定案。
拆完零件图之后我用这些零件图装配成部件图,再用部件图装配总图。这就是总、分、总设计法。
在绘零件图时,先装图绘好,然后放入图框内(一般都是拷过来的相似零件的图)开始标注,从加工的次序开始标注,如下料、开孔、开槽。最后优化版面,将尺寸放平、直、尺寸线均匀。最后用己有的技术要求改现有要求,再改图纸名。
图号的编注在绘零件图的时候并不标注,图号从总图开始,序号横平竖直依次排放。总图标部件加标准件,总图尺寸分最大三维尺寸,各部件的外型尺寸,部件间的安装孔、位尺寸及形位工差要求尺寸,必要时局部剖。有时为了显示出部件的安装关系,我经常用全剖。总之在总图框内标注的部件、零件都必须有足己指导的图型显示和尺寸。然后按总图标注序号编部件图,按同程序编零件图。
可能说起来烦了点,但是在我设计这的上百种非标设备中,经常从出图到设备交付用户我都从没过问过(我们是专人打发图、专人订购、专人生产组装、专人调试安装)。
现在我管理一个团队,要经常审核他们的图纸,很多用三维转图的以及新手刚绘图的审到吐血。线型粗细乱用、标注东三西四、虚实线交错、装配图没有尺寸(有的一个尺寸也没有就三个视图加一个立体45度视角),明细栏不放紧固件,不爱用剖视图,零件图尺寸乱放(像捉迷藏一样,宽度尺寸在这个视图上,高度尺寸去跑到另一个视图的角落里埋在尺寸中)……
我能要求线型、图框,却不能要求拆图标注的方式(这是他们教授的事),为此我还开除过人。
总结:绘图不单是一门技术,还是一种艺术。

网友(点评):
清风大侠的方法很值得学习

网友:
系统出问题,重发了!

网友:
互相审核

网友:
有没有省心省力的好办法,漏标还好,标错更严重。

网友:
我们是小单位 没条件互审
我通常跟加工方联系好 给出三维模型配图纸标注粗糙度公差
虽然很不规范 但是可以省去人力精力达到同样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