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车车牙怎么减小震动

楼主(2011-07-24):
如图:M30长570MM,普车J1530,机夹刀

请教各位师傅们怎么尽可能的减小震刀

补充内容 (2011-7-24 21:46):
没有中心架和跟刀架

网友A:
一是要把工件径跳控制好,二是刀架丝杠间隙

网友:
用跟刀架调整各项切削参数,再不行就滚压吧,既快又好

网友(点评):
您很专业的灌水!咱也顺便灌灌水!

网友:
上随刀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是要把工件径跳控制好,二是刀架丝杠间隙

还是这位师傅懂行啊,感觉有时候真的不好控制.............

网友:
一,把螺纹刀中心高装高一点,且螺纹刀后副角越小越好
二,那么长加上跟刀架.

网友:
可以降低车削转速试试。

网友:
车螺纹本身就应该注意丝杠、拖板间隙,螺纹有效部分太长了,左右切削法试试。

网友:
滚压吧,既快又好滚压吧,既快又好

网友:
同意楼上同志们的。。。。。。。。。。。。。

网友:
用滚丝机好了哇,还慢慢车,费老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