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零件上两种颜色怎么弄

楼主(2011-07-24):
                     问题如题,例如这个怎么弄啊?    O(∩_∩)O谢谢

网友A:
楼主没有说明白,是画图的时候,还是加工出来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说明白,是画图的时候,还是加工出来后

喔,抱歉。就是画solidworks图的时候

网友B:
你把它分割面.再点上色的时候选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它分割面.再点上色的时候选面.

额,还是不太清楚。那个,怎么分割面啊?

网友:
我上图,

就是分割线,   曲线分割线.

楼主:
请问选择面的时候是选择曲面吗?但点确定的时候提示得选一个平面,怎么弄啊?    谢谢

网友:
就是呀,在3D制作时画两个截面体,然后分别上色就行了。

网友C:
就是分割线,   曲线分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分割线,   曲线分割线.%

        额,不懂。  这样了之后怎么办啊?上面所说的分割面,是选择曲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路过~~~~~~~~

                                           留名~~

网友E:
sw的书有么!有做分割线的做法!没有上网找!

楼主:
引用 网友E:
sw的书有么!有做分割线的做法!没有上网找!

   可不可以不用分割线,例如这样怎么做?

网友F:
不用分割线可分两次拉伸呀,第二次时取消合并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一个零件两个实体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用分割线可分两次拉伸呀,第二次时取消合并就可以了。。

嗯,谢谢。 这样比上面的方法简单多了O(∩_∩)O~

网友G:
以你的前视基准面在你的零件上向里新建一个基准面,如果100的总长,想要前30为其它颜色,则向里进30新建一个基准面,然后插入曲线分割线,那个粉红色的那一栏就选择刚才新建的基准面,后面那一栏就选择你想要分割的曲面,这样分割线就出来啦。分开之后选择面进行颜色区分就OK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你的前视基准面在你的零件上向里新建一个基准面,如果100的总长,想要前30为其它颜色,则向里进30新建一个 ...

嗯,谢谢。 这个也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不用分割线,例如这样怎么做?

不装配用,也可以!笨办法!

网友H:
就是分割线,   曲线分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是分割线,   曲线分割线

嗯,了解了。  不过假如只是在一个平面里面是不是也可以用呢?

网友:
只要是两个元素,就可以分别定义颜色了,做成两段直径有稍微的差别即可。

网友:
割开就可以了啊,分成两个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了解了。  不过假如只是在一个平面里面是不是也可以用呢?

好像是不能,我还没有用过 ,改天试试。

网友:
先把面分开,然后再逐个进行渲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