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这种是什么结构

楼主(2011-07-24):
看看传送的是什么结构.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g4MDc5MzIw.html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g4MDc5MzIw.html

网友A:
你这画的什么?设备怎么可能有这么多自由度。
理解错了,重新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画的什么?设备怎么可能有这么多自由度。
理解错了,重新看吧。

他只是实现往前推然后缩下去,在复位,在往前推,难道不是吗?那请教一下传送的结构是什么样的,能画个图看看吗

网友B:
四连杆机构啊,
视屏上是冲床的上产线吧,运输-冲压

网友C:
如何判断自由度啊
比如向面的这套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何判断自由度啊
比如向面的这套设备

计算机构的自由度请翻阅《机械原理》第一章,课本上介绍的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连杆机构啊,
视屏上是冲床的上产线吧,运输-冲压

是的问题就在于他的运输结构有点看不懂.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结构.

网友:
这个能叫四连杆机构?只是分成2个部分而已吧,左右都是上料机构,中间是冲压成型,成型后传送带传送完品出来而已
上部分就是往复运动,上下运动上料,中间冲压

网友:
不是图上的 5杆机构

网友(2011-08-24):
引用 楼主:
是的问题就在于他的运输结构有点看不懂.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结构.

没见过,不过看视频好像是气动排辗送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