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般的CNC如何加工定位销孔?

楼主(2011-07-24):
一块大平板上,很多销孔,直径4-6,精度H7
CNC是靠什么保证位置精度和孔径精度的?这样的大板加工出来如何检验孔的位置度?

我们小公司,就拿着个卷尺拉一拉大致尺寸,根本没办法精确检验孔位尺寸,
我们公差基本是标给给加工者看的,很多检测的仪器都没有,检测的就不会去检那些公差

网友A:
哈哈,小厂子都不检查这些,都一样,只能说悲剧了,小件还可以做钻套,大的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小厂子都不检查这些,都一样,只能说悲剧了,小件还可以做钻套,大的没办法,

请问大侠,大厂是用什么检验的呢?

网友(点评):
一般精度的,靠数控床子,就可以了,超出一个精度,再上坐标,

网友(点评):
首先你的机床的精度能做到位置度要求 你的刀具 刀柄 精度如何 先确认这些东西 一般都能过的去 要求再高的话就买精密床子 再配三坐标检

网友:
看你位置度要求高不高了,也没个图的,如果0.2以上可以用钻模板加工,先钻后绞,精度过高直接上加工中心咯,至于检测,看你们有什么设备拉,我们一般都是用三坐标检验的,不过你没有的话直接卡尺卡卡算一下好了哇。

网友:
支持四楼的说法啊!!!!!!!!!!!

网友:
尺寸精度相对容易些,位置精度如没有条件只能用配作的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