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调试设备时,常用纸垫,正规的做法是什么?

楼主(2011-07-24):
请教各位大侠
本人调试设备时,常用纸垫。这种方法有哪些缺点?另外,此法是否耐用(时间久了会不会腐烂,浸油或环境潮湿的影响)?
也用铝片做过垫片,因为软,剪刀剪起来方便。

正规的做法应该是用什么来垫?

网友:
晒图用的蜡纸就不容易腐烂。

网友A:
有时,找不到那么薄的材料(比如0.04~0.08),用纸方便

网友:
有专门的锡钢片,一盒一盒的,各种厚度都有,调试机器不可缺少的。。。

网友(点评):
锡钢片?矽钢片?

网友:
没有一个回答道问题的上的  楼主是问纸垫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现在我来回答你
用纸垫就是不好
要用钢片垫

网友:
不好   用金属片

网友:
0.05------0.2之间的铜皮。

网友(点评):
我们用这个也比较多

网友B:
买一套塞尺

网友:
矽钢片0.02,0.05, 0.1......很多规格都有

网友:
用的最多的是铜皮吧,最薄的有0.05的。不过我以前一师傅跟我说过韩国有种做法是在设计时就预留一个几毫米后的垫片,调试的时候通过磨垫片来调,如果磨小了再做个大的,这样设备做出了会好看

网友:
进来向大侠们学习学习!

网友:
纸张时间长了自然会变,、

网友:
纸,肯定是不行的啦吧。
最简单的是用铜箔,卖金属材料的地方有卖。
另外,有一种精密垫片,不同厚度的,不过国内好像不多见。

网友:
矽钢片0.02,0.05, 0.1

网友:
买易拉罐啤酒或者可乐,喝完了再动手干活,呵呵!
喝啤酒的话不要喝醉了!!!

网友:
用什么材料,看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找不到那么薄的材料(比如0.04~0.08),用纸方便

买啊,又不贵,我每次装机和调机的时候都领点1丝到0.1的垫片,,,,又不贵

网友:
建议组装时采用高分子涂层,可以做到100%接触,不腐蚀,减震,消灭噪音

网友:
塞尺,基本上和人民币一样,什么规格都能平凑出来!

网友:
纸的不好,
1.设计时考虑预制垫块,可以修改高度。
2.制作SUS或者铜箔片,厚度从0.05到2.00 不等, 这个MISUMI上也有,我们公司是自己买SUS材料(金属冲压中的废料)叠加在一起大概   10~15cm 厚,用夹具夹紧,再根据常用的形状,快走丝线割。

网友:
晕死了,这个一般使用磷铜皮呀,如果焊接闷死的也可以铁皮垫的。

网友:
学习了,我个人认为点什么无所谓,达到目的就行了

网友(点评):
纸的不好用的,平行度要求稍微高点儿就调很久。且要考虑使用后纸的会变掉。

网友(2011-09-11):
最好是铜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一套塞尺

大哥。。。塞尺垫啊?是垫。。。
是不是应该用铜皮啊。。。。我是用铜皮的。。。

网友:
我们这的工人师傅也是用的塞尺,见他们用过几次

网友:
使用专业的间隙片.各种规格都有,机床厂家都用的这个.

网友:
铜皮、铝皮我们都用过。

网友:
除了用 薄铜皮,还可以用现成的塞尺在做塞片!
很方便

网友(2012-03-03):
用的最多的是铜皮吧,最薄的有0.05的,在这方面外国人做得很好

网友:
薄点的一般用铜皮,厚的一般用钢纸垫,比较容易加工。

网友:
是铁片吧,什么材质的不太清楚

网友(2012-04-02):
用纸垫,太搞笑了吧,糊弄谁啊,基本常识都没有

网友:
我们现在用的垫片是一种高档类似塑料的垫纸,不同颜色不同的厚度,使用方便,易裁剪,不变形。从英国人哪里知道的。国内应该能买到。改天我们问问我们采购的详细信息。再发给你。

网友:
懂的不多。。不过楼主说的很常见啊。用什么垫子看是什么设备 用再那里。楼主说的用纸做垫我们到不用。要是纸的话我们常用的有种叫 (青壳纸) 到是用的多。

网友:
我们用的也都是铜皮,蛮方便的啊

网友:
用锡钢片,是调试机器和模具间隙不可缺少的用品。

网友:
铝片,铜片,不修钢,厚度,0.4-1,都有

网友:
工艺的方法
精密的加工
不要有凑合的方法
中外机床差别为身这么大
想一想

网友:
个人认为青壳纸只是用在没有腐蚀的环境下,对于有腐蚀或者有特殊要求的设备还是使用金属垫片为好。

网友:
可以考虑 用铜片垫,0000000000000

网友:
有专门的锡钢片,一盒一盒的,各种厚度都有,调试机器不可缺少的。。。
  8楼的  你傻啊买一套塞尺  塞进去你不要了

网友:
铜片不是调试人员必备的吗
????????????????????????????????????????????

网友:
用铜片有不同厚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