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考题:加工中心攻丝时断电

楼主(2011-07-24):
面试考题:加工中心攻丝时断电。。。
问怎么取出丝锥,要求不能坏牙,不能坏丝锥
大家来说说

网友:
有带丝锥回复功能的那是最好的,像现在新出来的兄弟攻丝中心。但好多老的加工中心要先回原点才好操作,看起来只有拆下来再说了,拿个扳手旋出来。不用回原点的机床,尝试在MDI下输程序让丝锥反转退出。

网友:
由于攻丝的指令G84中,进给是按照转速乘螺距来加工的,所以下来只要反过来进给就好了。

网友:
这个断电应该分好几种情况吧,各个情况具体处理!

网友A:
开机松刀后旋出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松刀后旋出怎么样?

斗笠刀库看你怎么松刀柄。拆夹头松丝锥才是正道。

网友:
一:把夹头松开,z轴抬起来后用绞手把丝锥退出来。二:重启后,用手轮慢慢把Z轴退出,退的同时用手反转主轴。建议用第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