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渲染之后可以进行动画制作吗---请教

楼主(2011-07-25):
       我做了一个装配图,想把装配体的每个零件都渲染,然后让它动起来,在solidworks插件Photoworks里渲染的效果比较好,但是在那插件上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动画制作?要求是渲染美观且能运动,或者说还有其它的方法可以做到这两点!
      solidworks渲染之后可以进行动画制作吗?
       请教!

网友:
据我所知,不能(备注:我也是新手)

网友A:
你在保存动画时可以选择在渲染中动画。

网友(点评):
2011li里是photo 360,不知两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点评):
photoworks是别家的插件,现在自己搞出了photowiew360插件,自然用自己家的。

网友B:
可以,只要在保存是选择你渲染的那种状态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保存动画时可以选择在渲染中动画。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只要在保存是选择你渲染的那种状态就可以了

谢谢!

网友C:
开启realview,效果还行吧。

网友:
这个我还真不了解啊 我现在想请教下我的sw中没有了toolbox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启realview,效果还行吧。

请问realview是要另外装的插件吗?为什么我默认安装professional的SW有realview的按扭却点了无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