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与许用应力的关系

楼主(2011-07-25):
请问有没有热处理与许用应力关系的资料
比方说:用45#车得%%c12的轴,调制到260—280HBS,那这根轴的许用转应力会是多少呢?[Շ]还是30~40MPa吗?

楼主:
无人解答

网友:
等您把调质处理与需用应力的含义搞清楚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点评):
oscar30000 老师您也说的太直接了。O(∩_∩)O。设计手册里就有这样的一段说明。

网友(2012-01-18):
许用应力是抗拉强度与安全系数的比值。

网友(2013-08-31):
没注意到这样的资料

网友:
这里面有一些概念需要更明确一下,不同材料、不同场合的许用应力定义是不同的,例如脆性材料的许用应力为抗拉强度除以一个安全系数,而塑形材料的许用应力一般用屈服强度除以一个安全系数,因此笼统地提许用应力不确切,若明确地说抗拉强度或屈服强度更好。其次,热处理和抗拉强度和屈服强度的惯性只能定性的阐述,例如:淬火可提高强度;但是热处理后硬度和强度之间是有一定定量关系的。

网友:
还得看结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