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输入轴一个,输出轴两个成90度的减速机吗?

楼主(2011-07-25):
有输入轴一个,输出轴两个成90度的减速机吗?

网友A:
这种可否?:

T系列螺旋锥齿换向器

网友(点评):
楼主要求的那种应该有,起码可以设计制造出来

楼主:
谢谢大侠的帮忙请问你的是什么牌子的呀,这个和我想要的还不一样呵呵

网友(点评):
在网上随便找的图片,常见的型式,有很多。楼主这种的没见过,应该能做,或者可以两个组合起来,要求三个轴转速相同?

网友:
理论上应该有的,但是没有见过。

网友:
有。有没有具体参数。

网友:
有啊,输出几个轴的都有。

网友:
上海旭普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T系列螺旋伞齿转向箱
可以试试

网友:
理论上的人可以做,通用的应该是没有的。

网友:
汽车上的差速器应该也是这种结构形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可否?:

T系列螺旋锥齿换向器

长春临河街市场有卖的今天我看见了

网友:
有一根输入轴,两根输出轴成90度的,不过两输出轴的转速一样,不过输出功率不大,15KW内
最多可输出5轴,附图片

楼主:
就是这种了呵呵,谢谢大侠了。请问这个是什么牌子的呀。

网友(2015-04-29):
引用 楼主:
就是这种了呵呵,谢谢大侠了。请问这个是什么牌子的呀。

请问这是什么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