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到一电机,开车3分钟,轴头就变得烫手

楼主(2011-07-25):
我遇到一电机,开车3分钟,轴头就变得烫手,电流稍大。我分析出3种情况并且都解决,但是仍然解决不了。1、电机轴变弯2、电机轴承损坏  3、电机盖轴承槽磨损。不知还有那些情况,请教!!!!!!!!谢谢

网友:
仅仅是轴头烫手吗,轴承部位怎么样。

楼主:
没问题,轴承换的新的!

网友A:
振动测下没有?再就是轴承本身的质量有没问题、油脂有没问题。

网友(点评):
振动问题还不至于开车3分钟,轴头就变得烫手,电流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动测下没有?再就是轴承本身的质量有没问题、油脂有没问题。

振动?转子振动?不明白,请前辈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就是用检测机械振动的仪器测下轴承、底座部位的振动值,检测轴承间隙是否在允许范围内。相关的验收标准有答案。

网友:
可能是欠相或三相不平衡。

网友(点评):
也有可能是定子线圈线间短路或匝间短路。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只是电机只有一头的轴头热!!!!!

网友:
可能是发烫轴头端扫膛了,

网友:
可能摩擦了,打开看一下轴有没有摩擦痕迹,再看一下线圈是否规矩

网友:
声音异常不

网友(2011-08-30):
三相不平衡,用千分表打轴的跳动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方案可以分享给大家吗?

网友(2011-11-10):
转子不同心,再则就是电机安装不正

网友:
转子  拆下来 轻轻车一刀

网友:
发烫的一端有可能是定转子扫膛造成,检查一下定子和转子肯定有磨擦印。

网友:
是不是轴承润滑脂加的太多了。

网友:
应该是两头不同心。。。。。。。。。

网友:
要是有响声可能是机械的问题,从表面现象分析原因,有没有尖叫声,或用手转动一下看有没有半圈紧半圈松。要是没有大的声响可能是电器,要是380V的可能是定子线径细或不平衡,或线匝间短路,最大可能是转子铝条在浇铸时内部有缩孔,造成转子内部局部电流过大。这种情况是没有办法检测的。转子一般仅作一个是动平衡而已。要是单相的要看电容是不是合格。建议以后再发贴子要将条件讲清楚一些,免得大家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