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钻跟T钻的是同一种产品吗?

楼主(2011-07-25):
各位大虾们:
公司最近新进了一批特固克的产品,然后我们老大什么也没说,告诉我这些东西叫U钻。可我看了下型号都是TDR 4320-32T2-06等等T钻的表示方式。想问一下U钻跟T钻的是不是同一种产品的不同叫法。。

网友A:
是同一种产品,标准的叫法应该是机夹钻头或刀片式钻头,U钻是山特维克的叫法,由于一流的企业做标准,大家也大多跟着这样叫,还有其他的叫法,比如爆力钻,飓风钻等,都是指这种钻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同一种产品,标准的叫法应该是机夹钻头或刀片式钻头,U钻是山特维克的叫法,由于一流的企业做标准,大家也大多 ...

谢谢大虾了!!!小弟初来乍到。

网友:
U钻经常听说,山特刀具的叫法.T钻就不知道了,应该也是刀具商自己的叫法了.

网友(2013-03-11):
T钻是韩国特固克的叫法。不过大都叫U钻,潜孔钻,深孔钻,爆力钻。

网友(点评):
深孔钻可不是上面一类的,不能搞错了。

网友(点评):
还有,是“浅孔钻”,不是“潜孔钻”。

网友(2021-11-13):
首先你发的型号是韩国特固克的型号 T钻叫法是属于U钻的一种 只是因为他型号开头为TDR所以这样叫的 但是TDR是属于特固克第二代喷水钻 TOP为特固克第三代喷水钻 目前韩国TDR的钻头价格会跟TOP的差不多 且国内的仿照的在大孔径的效果差别不大 且多数机床没有内冷开不出完整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