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搞热喷涂的

楼主(2011-07-25):
有没有搞热喷涂的     从事机械修复    探讨探讨

网友:
你要喷什么?修复,一般是高速喷涂,替代硬铬,这个已经很普遍了,也没有什么深奥的技术了,

网友(点评):
老米用HVOF替代镀铬,做飞机起落架涂层,修复占比小,新造占大部分。

网友:
你修复什么零件,什么材料,硬度、粗糙度要求多少,结合力要求多大,准备用什么工艺?造价低一些可以用电弧喷涂,火焰喷涂,性能好一些可以用HVOF,APS。详细可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