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GL设计规范中,关于铸造缺陷A3,B3,C4的具体含义。

楼主(2011-07-25):
各位高手,我现在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过来请教大家。
那就是,我在GL设计规范中,看到有这样一个表格:
3级,壁厚小于100mm时,缺陷A3,B3,C4
3级,壁厚在100到250mm时,缺陷为A3,B3,C5
我想问下,A3,B3,C4,C5到底是对应多大的缺陷尺寸啊?哪里有具体的对应关系?

现在为此万分着急!!

网友:
你这个好像是德国风电标准里的射线检测数据啊,不知道是不是?

假如是的话,你先按你板厚找等级,A是裂纹,B是夹杂物,C好像是缩孔,找好等级以后,按等级数据去查照相标准啊,那是另外一个标准,找到那个就看到了,

你着的是什么急?请明示,哈哈,不太理解

网友(2011-09-03):
找NV  ABS  CCS标准看看,德劳的要求不算高,跟中国的差不了多少

网友(2012-03-19):
这个是铸件探伤缺陷等级,根据不同壁厚,缺陷等级不一。具体还要你查查相应的标准-探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