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创建一个相切于曲面的平面?

楼主(2011-07-25):
小弟在此跪谢了!初学者的我感激不尽!

网友:
太简单了,哪个曲面?比如一个蓝球?
用块长宽尺寸比篮球直径大的木板,贴上去,木板与篮球相接触的那面就是切平面

楼主:
这个!!!!!!!在proe里面创建的时候,这样能行吗?!小弟愚钝,望详解!!!

网友:
好像可以先做两条辅助线,一条与曲面相切,一条在曲面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