垫板焊,请教

楼主(2011-07-25):
图纸上有这样的要求,焊缝坡口背面要求放一块钢垫板再焊接,请教是怎么回事?焊完后那块板要不要去掉?对探伤有没有影响?

网友:
我记得应该放铜板,防止连焊。

网友:
这是一种焊缝接头方式,加垫板的焊缝都是针对全熔透焊缝,垫板可去除也可不去除,根据设计要求及实际使用情况而定。

网友:
你要搞清楚设计者的要求是永久性衬垫还是临时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