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中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2011-07-25):
想建一个程序可是老有O0000在上面!!这是为什么呢?请大侠指导一下!
  本人是初学者

网友A:
模式不对
选择编辑模式
你现在在MDI下

楼主:
不好意思我用仿真软件的

楼主:
能说一下步骤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式不对
选择编辑模式
你现在在MDI下

能说一下步骤 ?   谢谢了

网友B:
编辑模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辑模式啊。。。。。。。。。。

是这个吗?
请问这样又是什么意思??

楼主:
那为什么会有“FORMAT ERROR”呢?
这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
你的模式不对。。。。。。。。。

网友:
编辑模式或程序号过大

网友:
不懂!上传点资料上来!

网友:
即使他是O0000也没关系啊你可以把它改成你想要的程序号啊,或者复制一下这个程序把O0000改成你要的程序号,再把O0000这个程序删掉就好了啊

网友:
那是模拟软件里的程序名,不用管它

网友:
謝謝樓主分享,小弟正在低調中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