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了一单国外的产品,数量有一千多支

楼主(2011-07-25):
我公司去年接了一单国外的产品,数量有一千多支,材料为6061-T6型材,总长度为2.4米多。图纸及要求如下:
请车工高手们指教

网友:
我看这玩意得先找个铝材厂定拉型材,长度2435可以要求厂家定尺生产,拿回去只要加工两头台阶即可。

网友(点评):
表面精度与粗糙度都拉不出来,得用米国或德国的模具与润滑剂,铝坯料性能也达不到,用进口东西,成本受不了,鬼子的东西拿中国来玩,主要考虑成本,但我们许多工艺水平达不到,悲剧了,车也不行,粗糙度不行

网友:
新手上路.这个俺也不明白

网友:
不明白怎么车,两边子口是不是要用中心架车,去年的东西,肯定是做出来了。楼主就别卖关子了,给出答案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同2楼 拉出来 断节 车台阶。。

网友A:
斗胆想象一下:1.板材成型后卷起来焊接或胶结;2.精铸加车磨;3.可以考虑化学方法加工。

网友(点评):
哈哈,异想天开,没有工艺性,

网友(点评):
这也能加分的啊,我那么多回帖没见几个加分的啊

网友(点评):
老鹰同志,我在一楼的回帖看了没啊,那才是具有可行性的,虽然国内不一定做得到,郁闷啊。这个铝材卷了做你当那是面皮啊,还能随便揉搓拉的。

网友(点评):
没有科学精神,没有技术基础,玩什么都凭想象,民众科学素养是要提高啊,

网友:
  不要卖关子啦。。。。

网友:
                   油磨!或者是专门的铝材磨削液,不过很贵。再不行就化学加工

网友:
磷酸一硫酸为基液的环保型化学抛光新技术

网友:
1000多件,定制型材的话,成本很高哦!不过如果老外愿意出钱就没问题了。
除此还真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
这么长的活,精度要求还很高,小厂子难做啊。

网友:
开模成型了

网友:
冷拉应该可以达到要求。只是钨钢模具费用有点大。

网友:
有流体抛光的做法可以试试!

网友:
1    铝材厂定拉型材外径放余量内孔到位长度加长10mm
2   粗车外径 及两端孔放余量1.5mm 其中一端孔的深度为33.5mm
3   做专三爪撑加长段内孔另一端顶住精车外径至88.95mm。砂带机用400#砂带抛光切销液用白矿油,切去多余长度
4   自制装置两端各用两个轴承让工件放在上面可以自由旋转,轴向可以加固定装置。用宽皮带带动工件旋转,这样可以掉头加工保证同心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斗胆想象一下:1.板材成型后卷起来焊接或胶结;2.精铸加车磨;3.可以考虑化学方法加工。

无论如何,想象一下不犯罪吧,在此我们甚至不妨想象一下lz可能将此业务二次外包,呵呵!

网友:
什么东西啊 看不懂啊!!!

网友:
铝的啊,可以用挤压,精度能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