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喷塑还是烤漆?价格行情大概是怎么算的?

楼主(2011-07-25):
请问下图里黄色东西是喷塑还是烤漆?另外,喷塑和烤漆加工的价格行情大概是怎么算的?

网友A:
划划看看...如果是喷粉的话应该刮掉掉成粉状/块状吧...还有观察堆积特的形状是什么样的,漆类不会堆积得很大一块,个人看法,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划划看看...如果是喷粉的话应该刮掉掉成粉状/块状吧...还有观察堆积特的形状是什么样的,漆类不会堆积得很大 ...

谢谢!这是别人给我的照片,叫我做成这样子。所以只能通过照片判断。

网友(2011-10-19):
可以喷也可以烤成这个效果。

网友:
看有什么要求吧~~~有耐高温的话建议喷粉

网友(2011-11-19):
我觉得也应该是硬质氧化

网友:
从 表面的反光度 来看 因该是 烤漆       喷粉 的话 平光的 应该没这么 亮

网友:
我的感觉是烤漆的。光亮度比较好。

网友:
喷漆,黄色色漆,粉状,不容易流挂

网友:
我觉得也应该是烤漆的,有点光滑

网友(2012-07-05):
喷塑就是烤漆啊,图片是喷塑的,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