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加工,夹持长度过小有什么补救方法?

楼主(2011-07-25):
车加工,一般工件的最小夹持长度是多少,如果夹持长度过小有什么补救方法?

车加工,一般工件的最小夹持长度是多少,各位老大可以从工件长径比,工件重量,主轴转速,ap,偏心工件方面给我讲讲!

如果夹持长度过小时有什么补救方法(不要讲什么改变装夹方式)?谢谢

网友:
很难讲。粗加工注意安全。精加工安全下还有装夹方法

网友A:
就如你说提到的要根据工件长径比,工件重量,主轴转速等不同因素区别对待,不敢说最小夹持长度是多少,不过可以利用顶针辅助给力并修正

网友:
额。。 应该是经验了。。。 要的是手感

      夹过一个毫米的。    飞了几次  也成功了几次。。。 钥匙夹紧的时候不能太力 也别太轻。。还是要靠手感

       最好是顶针顶上去。。这样安全。。。 不出安全事故是最好的

网友(2012-07-26):
批量1.2毫米夹持量,有木有比我夹的更短的??做过的工件以百万计,爆刀次数不超过二十次,绝大部分是刀磨损导致。使用弹簧爪,铝件,切深单边0.5,有割断。

网友:
这个得根据经验啦!说不清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如你说提到的要根据工件长径比,工件重量,主轴转速等不同因素区别对待,不敢说最小夹持长度是多少,不过 ...

遇到不能打中心孔德也用顶针》??

网友(点评):
顶 不一定都需要中心孔 较短的工件 可以顶尖前加套之类的 用平面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不能打中心孔德也用顶针》??

如果特别要求不能留顶尖孔
可以材料下长一些
加工完后再车掉顶尖孔

网友:
用工艺去调整加工方案,其实用有点特殊工件就是用微小的卡紧力和很小的夹持长度加工的,只要工件的离心力加上切削力不大于加紧力就可以加工。

网友:
无图无法给与解释。
咱还车过不夹的呢。只靠顶针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