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钢球传递扭矩是何意?

楼主(2011-07-25):
喷胶机不喷胶了,估计是泵出问题了,今天把拆了,里面的齿轮泵是靠钢球传递扭矩的(齿轮泵是泵融化的胶水的),钢球断裂成两半了,可能是在胶水还没有融化时,启动了泵,造成扭矩过大。但是不知道用钢球传递扭矩是何意?为什么不用键呢?难道是加工简单方便?还是跟泵的胶水有关?

网友:
起一个过载保护   保护转动轴

网友(点评):
我也考虑过保护作用,但是键就不能保护啦?

网友:
不向是用来保护的,钢球的强度不如键的好,估计是想装配方便点?,那还不如用胀紧套

网友(点评):
用胀套那是不太实际的

网友:
可能:
1.键不容易被剪断,过载保护能力弱
2.胶水环境,键接触面积大,容易粘结和存留胶水,拆卸不易
3.键体积大,加工的沟槽对轴的削弱大,不如钢球简便

网友(点评):
明天我把相关数据测量一下,供大家分析

网友:
你的那传动轴是否有一定的移动位,可能扭矩不大。也许就用了钢球。可能上连有控制器吧。固定的可能会用键。只是个人想发。

网友(点评):
传动轴直接连接电机

网友:
据我分析,应该是球槽的应力集中系数小。
若从过载保护角度讲,方键也能保护,将其做小点就能保护,没必要用球。

网友(点评):
从你这方面来想,还是用球传递在制造加工方面简单点,铣键槽毕竟没有用成型刀加工球槽简单。 其实6楼的想法到位我打开了思路,明天我再观察一遍,随便拍个实物图

网友:
我估计是用钢球来定扭矩,保护主轴吧,用方键,加工方便否。

网友:
应该是一个过载保护的东东

网友:
没看到具体的实物,不知道是什么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