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切割在工作的时候刀头一降到底

楼主(2011-07-25):
求助水切割在工作的时候刀头一降到底 冬天好一点 夏天每月两到三次 断刀 头疼啊

网友:
1,Z轴丝母松动
2,Z轴继电器
键盘某键一直按住也有可能。
不过你说的有季节分的话,难懂!

网友:
用的什么牌子的水刀呢?分机械和控制原因两部分检查,重点是要知道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这个现象的或者看有没有办法让它重现:
1、机械部分,打开Z轴护罩,看能否再出现现象,能直接看出问题所在;
2、控制部分,比较难解决,看是否是认为误操作原因,比如键一直被按下或者键盘里有灰尘,使得按下去后没弹出来。不知道你的Z轴式采用的什么电机,减速电机?步进电机?伺服电机?不同情况问题会有无不同。
欢迎和我联系,QQ:2569987005

补充内容 (2011-8-18 14:49):
楼主要是解决,还请及时发布消息告诉大家啊。

网友(2012-02-13):
楼主不见了呢,这问题是不是个别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