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一产品,两边轴承间跳动要求严格,为0.02

楼主(2011-07-25):
  我做了一产品,两边轴承间跳动要求严格,要求0.02。每次量出来都0.07左右,但是测量两孔的同心度才0.04,为什么?两孔分别为基准AB,真是不明白,三座标测量出来为什么会这样?

请高手回答一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三坐标不懂。 不过听说过 三坐标量出来 其实是不准的。         我是道听途说 。等高手

网友(点评):
要相信三坐标!三坐标是准的!

网友:
上个图出来,有尺寸大家好分析

网友:
你测同心度的时候是不是取的圆,而不是圆柱面哦,还有你为什么没有重复多次测量看看呢?一次测量看不出问题来,而且没有图纸,大多数人都是云里雾里的看着你的问题

网友:
?????????????????????????/?上个图吧!

网友:
跳动0.02用三座标测,好像不怎么合适,你的有扫描功能吗?
上张图纸看一下。可能的话用圆度仪来测。

网友:
同心度0.04,跳动0.07不是很正常吗?
如果同心度0.04,径向跳动0.02那才怪呢?

网友:
云里雾里的,有点搞晕了
!!

网友: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请楼主把问题说详细点,或上个图吧

网友(2011-08-26):
跳动0.02㎜,要求不算严格。测跳动用偏摆仪就行了,没必要用三坐标的。用三坐标测量与所采集的点有很大关系,重复测量数值有较大出入。
磨外圆之前最好将中心孔研磨一下。

网友:
同心度只是某一截面,而同轴度与实测孔的长度有关系,而且用三坐标检测单一基准的同轴度都会很大,我一般都是以两孔的公共轴线检同轴度。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