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里面的内六角螺丝为何那么难拆卸?

楼主(2011-07-25):
今天我拆电机里面的螺丝,特别难拆,最后内六角螺丝都拧花掉了,反正好像里面灌了什么特殊胶似的,请问像这种电机里面螺丝是为什么这么难拧啊?

网友:
难道是打了螺丝胶

话说我今天调脚杯也碰到这问题,拿大扳手拧,有几个很费力,况且那脚杯还没着地

楼主:
是啊,确实是,我觉得也是打了什么特殊胶。最后我用打磨机,加开口扳手才搞定。

网友:
嗯,电机里一般都打固定胶,不然会自动松掉,可以先打专门溶解固定胶的喷剂,就很好拆了

楼主:
噢,我是刚刚毕业搞装配实习生,也没什么经验,谢谢赐教。

网友:
            还没遇上过。 以前见过 挖掘机的螺丝是打了胶水的     两米长的加力杆。。。 砰的一声非常大非常清脆

网友:
我是做电机的!楼主可否上图!电机螺丝不会上胶的啊!不会做这种难于拆卸的事,因为返回的电机我们自己也要维修的!如果真是上了金属胶,那也许是他们的螺纹孔攻丝攻坏,然后又不想报废,就用胶粘合了!最好上个图,看看啊!

网友:
涂了胶的话可以用热风枪烘一下。

网友:
应该不会打胶的,拆过不少电机,没遇到这情况。应该是氧化生锈造成的吧。

楼主:
不是啊,没有氧化生锈啊,我同意上面几位兄弟说法,可能是打胶了

网友:
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先用吹风机加热后再拧,应该会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