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烟度的单位用什么?

楼主(2011-07-25):
有柴油机烟度方面的,高手帮忙解释下下面这问题:
厂里面柴油机试车时测量烟度的单位一直都是用波许,最近车间有增加了几个烟度测量仪,可这几个烟度测量仪测量的是不透光度,希望有这方面的高手解释下不透光度和波许单位之间的对应关系(不透光度烟度计测量的值对应的波许值是多少)。

网友:
可能是发错地方了,应该到发动机版块里。
不过我之前在发动机厂的时候接触过的都是尾气排放的分项检查(如CO、NHX、NOX等),你说的烟度是不是空气中颗粒浓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