缸筒(模管)生产,我的看法和疑问

楼主(2011-07-25):
    本人见过很多种管状零件尺寸精度达不到要求,就一根管子,加工内表面,对光洁度有要求,一般直径公差在5个丝。
    在国内缸筒内外壁加工都是拉削批量加工,尺寸精度不能保证。

本人有疑问;外表面也用拉削,要那么高的精度干吗?国内的一般都是这样的,但为什么呢?  仅仅是好看。

     人家鬼子外表面只是数控车,内表面表面都保证精度在1.5个丝内,我对这点国内的厂家因为精度达不到干着急不理解,对客户只要求表面文章不理解。

网友:
我们 以前用的都是韩货,国内的精度和表面处理都不行

网友:
长期存留下来的工艺问题,一时不可能改变,大厂也有你说的那么玩的,多年前就有,设备也是德国进口的,

楼主:
深圳那边的私企也是这种情况,这帖子不能发了,看来我捅了马蜂窝。国内如果有鬼子那工艺,岂不是很多人要失业?

网友A:
对这不了解,有点看不明白,既然楼主说"外表面也用拉削,要那么高的精度干吗?",那意思是拉削精度高,那又为什么"尺寸精度不能保证"?难道对内表面拉削精度达不到要求,对外表面拉削精度又过高?

不明白,还请明示

网友B:
画图工根据要求把图图纸尺寸精度标高,粗糙度标高,至于做的怎样,评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这不了解,有点看不明白,既然楼主说"外表面也用拉削,要那么高的精度干吗?",那意思是拉削精度高,那又 ...

外表面都没啥要求,粗车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图工根据要求把图图纸尺寸精度标高,粗糙度标高,至于做的怎样,评审。

没有啊,我们画图都没对外表面有要求,只对内壁要求高,但精度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