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10的钻头 钻9.95的孔?

楼主(2011-07-25):
请问如何使用10的钻头 钻9.95的孔?

网友:
   我想是碰运气了。。      钻孔一般都偏大的。。。         大爷您这个只能铰刀了。 。 还得定做的

网友:
用9.9的钻得出,不过批量的话可能不行了,市面上有种苏式钻头,可能会有9.95规格,应为我曾买过1.65的

网友:
把钻头的棱边修磨一下。

网友:
孔应该有公差的,根据孔公差选钻头(一般钻孔略大于钻头直径)。

网友:
                          修一下钻头的边应该可以,钻的过程一定要打切削液!!应该没太大的问题

网友:
分三次加工,第一先打9。5的孔,再扩9。9的孔,最后10的钻头精扩。但必须保证主轴和钻头不跳和钻头主切屑刃要磨对称。

网友:
要看什么材料,不锈钢可以的

网友:
先用小的钻,把钻头的棱边修磨一下。

网友:
通常情况下,钻头也是有公差的,在一盒钻头中,你用千分尺选择就会发现有你想要的,有的会小几丝,有的会大几丝,就看你的运气了,当然,刃磨也是关键。

网友:
很难说,你这个孔的尺寸可能是使用了普通卡尺得到结果,还有可能是孔壁毛刺造成直径小于刀具了,通常内孔的精确测量还是不能相信一般的游标卡尺的。因为大多数卡尺的内外爪布置是互补位的,所以内卡与外卡的零位本身就有偏差,加上卡尺本身测量手法的偏差会增加差值,差个几丝一般人都没有在意。你可以试试更可靠的测量法重新检测内孔直径。

网友:
搞什么名堂,钻头有有这么高精度吗?搞技术也不是这样的,拿个钻头碰巧钻了9.95就是水平高吗?首先加工9.95的孔想直接钻头钻的加工工艺有问题。

网友:
     真是邪了门了,社区论出了这么一个匪夷所思的问题。如果抬杠,使用10的钻头 钻出8.95的孔是也是可能的,例如钻橡胶材料。大家都是搞技术的,没有确定前提的讨论有何意义。

网友:
我们有的

网友:
呵呵!有两种可能,一、将10的钻头前半段磨掉,后半段在9.95左右,当然得边磨边量,磨得好也可以钻出9.95的孔。二、用小点的钻头先钻预孔,在用磨好的9.95的钻头扩孔就行了。两种方法前提都是要磨好钻头。

网友(点评):
是不是抬杠找乐子,在工厂要讲求实效,你的老板能叫你这么瞎折腾吗?

网友(点评):
论坛上是有类似的问题,抠门,郁闷。这个不是吧?

网友:
看运气  有时会钻到 9.95的 但很不稳定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