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冲床的行程调整及送料机行程调整,请教

楼主(2011-07-25):
谁知道行程可调的高速冲床怎样调整的?
还有京利冲床上的夹持式高速送料机怎样调整行程以及释放角!

楼主:
这么快就沉了,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请问楼主“行程可调的高速冲床”的意思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行程可调的高速冲床”的意思是?

如果机子的行程可以由5MM调到20MM,
滑块的移动距离就由5变到20.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机子的行程可以由5MM调到20MM,
滑块的移动距离就由5变到20.

行程可调的高速冲床,在目前只有少数几家冲床厂有生产,出力博瑞达公司的产品是系列的配置这样功能,其余的厂就只是几个个型号有此功能。

网友A:
谁知道行程可调的高速冲床怎样调整的?
您有博瑞达冲床时,他们就会您正确的调整方法。

还有京利冲床上的夹持式高速送料机怎样调整行程以及释放角!
京利的夹持式高速送料机有好几种型式,阁下说的是哪种型号的?

行程调整和一般的夹持式送料机并无两样,包括释放角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知道行程可调的高速冲床怎样调整的?
您有博瑞达冲床时,他们就会您正确的调整方法。

我是想知道他里面的结构是怎么样的。
京利的送机型号好象是AX-80.

网友(点评):
俺也想知道他里面的结构是怎么样的。

网友:
首先,我要申明,我没有具体看过国外的冲床的内部结构,我只是根据我的分析和一些他的产品介绍,bruderer一般只能调几个固定的行程,而dobby从原理上将,可以调任意行程.不当之处,请见谅!我现在正在根据bruderer的原理设计一个呢,不过行程调整省略了,:-)!

网友(2012-07-02):
我们厂就用京利冲床40  60  80都有

网友(2014-04-22):
bruderer冲床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