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卷轴心怎么样可以实现无缝伸缩?

楼主(2011-07-25):
这是分条机收卷组,叶片涨大时叶片与叶片之间不能有间隙,涨大直径为508MM,缩小490左右!四块叶片,有一块不动的!里面现在是锥形滑块!怎样的结构可以实现涨大没有缝隙???????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请把问题表述清楚啊~!
做锂电的???不是都用 气涨的吗?

网友:
如果做到张开时无间隙,那可以做成像盖瓦那样,压紧时一片叠一片,张开时才能无间隙。

网友:
扇形板结构一定有缝,没有缝是幻想,不可能,气涨液涨可以无缝,行程很小,不适合收卷,

网友B:
       这个是轧钢机械中不锈钢带分条机的收卷卷筒,分条机卷筒最好是楼主所说的无缝隙涨缩,有缝隙的容易破坏不锈钢带表面,楼主图片的一扇形块有个缝隙是用来夹钢带的吧,看起来像不能夹紧放松,这样不利于钢卷卸卷。我记得有一些专门介绍轧钢机械的书籍里有介绍的,而且有钳口机构的,可以去找下相关的书籍来参考一下

网友:
纠正一下,应该是涨大的时候是一个正圆而且,无缝隙,一般分条机收卷这样比较好,这个是可以做得到的,我以前见过是一家台资企业做的,并不只是简单的四块扇形板,去找找相关的轧钢机械书籍,里面有这些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把问题表述清楚啊~!
做锂电的???不是都用 气涨的吗?

用液压的!一条拉杆拉动里面滑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轧钢机械中不锈钢带分条机的收卷卷筒,分条机卷筒最好是楼主所说的无缝隙涨缩,有缝隙的容易破 ...

是有钳口的,来想改变里面滑块角度实现,两片用15度,中间一片30度,还是很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有钳口的,来想改变里面滑块角度实现,两片用15度,中间一片30度,还是很难

我以前也做过大概像你说的那样的结构,就是利用钳口与扇形块的角度差来实现的,但实际用起来并不是很理想的,另外,我还见过有四个大扇形块,相互缝隙间有四个小扇形块的,那种结构也可以考虑一下。你最好是去找找相关的书,有介绍比较详细的结构,比你图中的要复杂一些。

网友B:
分条机收卷跟普通钢卷收卷不一样,钳口装置一定要做好,不然,客户用起来就会很麻烦,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条机收卷跟普通钢卷收卷不一样,钳口装置一定要做好,不然,客户用起来就会很麻烦,很麻烦

这个没问题,我们一直用这种结构没问题,现在客户要求无缝。。。这几天要有方案,明天看能搞好不,到时传图片上来

网友:
大直径和小直径差异必然带来缝隙,刚性结构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只能使用柔性结构,比如气囊,比如卷成一卷的薄钢片(像卷尺一样)

网友:
要求不特高的话,应该有一定机会

网友:
刚性伸缩难做到无缝

网友:
一般收卷机采用交手瓣结构,发两张图楼主参考一下吧。

网友:
楼上的东西不知道合不合要求?

网友C:
我们公司做卷取设备,这种结构张开要求没有缝隙很难的。15楼下图效果比较好。制造难度和精度比较好。

网友(点评):
15楼下图那个是缩小的效果,并不是整圆,涨大成φ508时一样有缝隙,收卷时是先涨至整圆收卷的

网友(点评):
这种卷筒还不是无缝的,只是交叉的

网友:
网上找到一张图片,要是我没想错,应该是四个大扇形块,四个小扇形块,小扇形块的斜度要比大扇形块的大,涨大时小扇形块下的斜面条在轴向方向是用蝶形弹簧盯紧,从而保证小扇形块与大扇形块保持整圆无缝隙而不会因此干涉逼死,因此四棱锥就相对复杂,强度也有所降低(对于分条机收卷问题不大),希望对楼主有所帮助。

网友:
                     参考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做卷取设备,这种结构张开要求没有缝隙很难的。15楼下图效果比较好。制造难度和精度比较好。

这样不知道可不可以,大叶片的滑块用15度,蓝色的用来塞缝隙30度滑块,这样缩小时蓝色的缩快点

网友(点评):
这是无缝卷筒的结构

网友:
这个一两句说不清楚,总之是可以实现无缝卷筒的,你是哪里的?

网友:
用弹性胶涂布123456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