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形怎么编程?

楼主(2011-07-25):
那位高手帮我看一下这个图形怎么编程在加工中心上。这是一个铣在圆柱棒料上的六个凸台

网友:
怎么会这么乱?

网友:
复杂的一沓啊,手编要找点吧,

楼主:
主要是R3.2的圆弧铣不出来啊。和R15.2的圆弧相切不到啊

网友:
写子程序,然后旋转试试。
应该是R2.3   和   R15.2

网友:
看的头疼!晕呼呼!!!!!!

网友:
子程序用相对坐标,然i后用绝对坐标调用子程序(旋转)

网友:
关键不是旋转的问题,是第一个就很难出来~~~~~~~~~

网友:
会不会是图纸标注有误,此图形旋转就可以做了

网友:
软件搞就是初级水准,赶快学CAM

网友:
图不是很清楚啊````~~~5555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