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细长轴如何更好的加工?

楼主(2011-07-25):
最近在网上看了个关于MAZAK车削中心的视频,蛮好看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视频中仅采用双卡盘夹紧无中心架跟刀架,有几个问题不解:
1)如此加工细长轴,能保证加工精度(圆柱度,直线度)吗?
2)会不会产生中间细两头粗或中心粗两头细的现象?
3)表面加工质量如何?会不会有震刀纹?
4)视频上的转速是不是太高了无中心架或跟刀架时是高速好还是低速好?
5)车削偏心件转速如何选择,是低点好还是高点好?

网友:
1)可以
2)不会
3没有震纹
4)不高
5)按实际情况

网友:
他们定位很精准的

网友A:
这是细长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细长轴??????????????????????????????

不知道大哥的细长轴如何定义的,我只想知道如果是细长轴,无中心架或跟刀架加工时会产生哪些问题。

网友:
这是双主轴同步的,然后拉紧,这样就不用中心架或跟刀架了。

网友:
(不知道大哥的细长轴如何定义的,我只想知道如果是细长轴,无中心架或跟刀架加工时会产生哪些问题。)  细长轴一般是专业加工的。例如车床丝杠、光杠。不要什么都学,做什么学什么,并学好什么。你加工件时用图表达,我再说。

网友:
我们一般后面上磨床,光车的话精度达不到

网友:
学无止尽

网友B:
      就车轴而言,其实视频上的轴在普通车床可以照样加工。请注意它的偏刀角度向里抠的很大,于是有一个反向力抵消了一部分径向切削力。有经验的车工经常采用这种方法加工细长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车轴而言,其实视频上的轴在普通车床可以照样加工。请注意它的偏刀角度向里抠的很大,于是有一个反 ...

yct174兄的意思我了解,大Kr+反车,但是我担心这种装夹方法加工出的形位公差是否会很大,表面光洁度能否保证

网友:
这只是一种工艺方法的分析,具体形位公差和表面光洁度的效果与工艺参数有关,很难抽象的说“能否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