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见台龙门铣工作台接出来的......老板不乐意 细问不回答了

楼主(2011-07-26):
        目测了下 宽度1米5左右       长度4米的应该。  接到6米的长度。    老板说 打表 从头到位    2丝的误差。     俺笑笑

       不过俺还很动心的。     这样弄的话 貌似 铣床投入成本少了很多啊

       目前自己的客户长轴老是找别人加工。    时间上不能保证。 要排队。。。。  自己本身小作坊。 大投入的话 木有钱。

       本来去年动的念头是 想把  53K 的立铣床 接出 三五米的 轨道。 但是立铣床的工作台  长度太短了。。  能过两米我就满足了。。

        现在想是不是 弄台3米的小龙门 接出来呢 。。。。。   想不通 底座也是接出来的么。。

        这里高手多。 。请教一下        有没有 小投入  高产出的可能呢 ???

网友:
1)长轴而用铣床,做什么用,铣扁还是铣键槽?
2)长轴自己做吗?

网友:
图纸!!!!!!!!!!!!!    你要做什么???????????????????????????

网友:
不错的想法,不过要这么大得铣床工作台,能加工方便吗,没弄懂呀!

网友: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嘿嘿,尽管接……

网友:
试试再说吧吼吼对吧

楼主:
       长轴在立铣上铣键槽 , 5米  6米 我都铣过的。 不过呢 因为键槽短, 键槽最长的长度也就 300  400 。  可以分段铣。直线度的话我可以保证在 10 到20 以内。。。。  这个也就是找个基准校校直线。。 耐心好多校 没耐心直线就偏多一点。

        但这批轴的  最短的分段键槽 也有2 米多长 , 有的就是 4米一条长。    所以没办法了。。。

           改动很麻烦。  53K 立铣床加长工作台行程只有 1700 、 短了点啊 。。。啊  啊

网友:
龙门是可以接的,若是工作台固定的框架龙门就更简单了

网友A:
楼主的表达能力有点含蓄,呵呵。我看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表达能力有点含蓄,呵呵。我看不懂啊。

           好吧。。我弱智          单独解释一下

                    最少的代价 弄一台可以工作行程到6米的龙们铣。 比如接 工作台。

                    或者有没有方法可以把 53K 立铣 改的可以铣到 6米长的 行程。

网友B:
蛮关心楼主的问题。
不过楼主的思维有点钻牛角尖,不合自己心思的意见只当看不到。
龙门铣铣长键槽,牛刀杀鸡,用得着吗?

网友:
我就是路过,我不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蛮关心楼主的问题。
不过楼主的思维有点钻牛角尖,不合自己心思的意见只当看不到。
龙门铣铣长键槽,牛刀 ...

        好吧。。我觉得你是没有看明白

     长轴是我做的。  然后要铣键槽。  因为键槽基本是通长的。  所以 我自己 53K立铣床洗不了。

   就必须上龙门铣了 。          明白了吧

       我自己买不起 6米的龙门铣。 。   让别的厂铣, 要看别人脸色。

           明白了吗 ?

           我来问是 想 知道      大家有没有好的改造意见。 比如我买台 3米 或 5米的。。  接长它。

          或者改造 53K ,让它满足我的加工要求。

网友:
楼主的长轴有价钱,所以龙门铣加工无问题,还可以接其他工件的活,有得搞!

网友:
问了你两个问题:
“1)长轴而用铣床,做什么用,铣扁还是铣键槽,2)长轴自己做吗”。
问这两个问题,当然有原因,不是没有看明白。
长键槽制作,可以有不同的方法。你只想着龙门铣和接长立铣,对我的问题不屑一顾,思维是不是有点窄了?

网友:
说长轴是自己做的,就是说楼主有长车床了。
就等着楼主这个答复。
如果说用龙门铣制作长键槽是牛刀杀鸡,那么,
有长车床,长键槽还要去找别人代加工,就好像手里捧着金饭碗讨饭。

网友:
楼主是不是可以再把长键槽的精度要求和工效要求说一说?
这样可以给你提供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

楼主:
额。。 难道你要在车床上  加装动力头么 ???

        轴头的 键槽 36 , 负0.04

        还有一i条通长槽是   32的 。   这个可以大小 一两 丝都木有关系

楼主:
  现在有  8米  6米的  6180 各一台。    6米的有6年了。。。 我想换掉。。    所以可以考虑 卖掉 ,  或者换台小龙门 改造一下

楼主:
  轴是 3种规格。。。 就轴头的键槽有些不同。 其他都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 难道你要在车床上  加装动力头么 ???

        轴头的 键槽 36 , 负0.04

正是。

楼主:
那么轴怎么固定呢 ??   这方法知道。  不过没见过有人做过 。

网友:
以前的机床系列中有键槽铣床这个类别。
曾经有过的一种设计就像是一个车头箱里面没有齿轮,只有根固定主轴,进给箱和车头没有联系,直接由电机传动的普通车床。只是拖板上不是刀架而是个铣削动力头。
按照这个方式,我在40年前就改装过车床,把它当作长键槽铣床使用。
除掉铣削动力头之外,其它很简单。
一是把光杆接长,让它在车床尾座端伸出一段,在这伸出端安装个链轮,用个轴头上装链轮的小电机直接拖动光杆旋转。
二是拿掉联系主轴与进给箱联系的配换齿轮,然后收紧主轴前端轴承,使其不能转动。
用三爪或四爪卡盘夹持,尾座顶尖顶紧固定工件。

网友:
说到铣削动力头,当时需要加工的键槽不大,但精度要求较高,所以做了个内圆磨头结构的铣削头。刚好这个磨头图纸前些日子我整理后全套在机械设计板块贴出了。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找出来看一看。
这个磨头安装座上的安装孔的制作是一根简单镗杆,一端三爪卡盘夹住,另一端用尾架顶,镗杆穿过毛坯孔,用车床本身镗出。孔的尺寸精度以敲刀法得到。
这这样做是为了保证键槽在工件的不对称度误差在最小。
另外为保证精度,铣削时保证了键槽铣刀的夹持精度,铣削用键槽铣刀使用的规范方法,每次进刀很浅的多次往复切削方式。

楼主:
          很诚心的 说一声         谢谢

     加装动力头我觉得蛮复杂, 然后觉得如果改装了。。。那这台车床就只能铣键槽了。 作为键槽车床来说,产生的效益不如车床的           我的意向还是想改装一下 53K 。

    铣床侧面铺装两根 轨道。 校水平。           然后做个可以移动的架子。      目前看来就是  53K 的 工作台行程不能达到 2米以上。

楼主:
       本身的架子之类的 已 使用 几年了。 就是一直没有铣  超长的键槽。      一般我也就用行车 或者  架子 支撑一下 铣键槽了

      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楼主的思维的确很有趣。
车床改装铣键槽有多大的改装量?破坏车床原结构没有?
把尾座端的链条解开掉,床头箱主轴松一松,配换齿轮装上,动力头取下换刀架,就这4件事,车床就复原了。全部做完,不会要20分钟。
和改装立铣相比,我怎么也看不出麻烦在哪里。

楼主:
          好吧。 我承认加装动力头这个事没干过。  缺乏实际的经验。 好像我这附近也没人这么干过。

    我主观臆断了。            我坚持我的52K改装想法是因为我 已经实践过   , 也有了一定经验。

        车床改装没有接触过    也没有经验。        有点恐惧吧 或者应该这么说

网友:
你的事情,你作主。

楼主:
                 谢谢老师傅。   以您的经验来看 。。。 重新定做立铣的工作台和加长的丝杠。。  会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

网友:
龙门铣接长和你所想象的立铣接长,做法、道理不同。
接长龙门铣,其做法是同时接长床身和工作台。立铣则不可能增加机床上的导轨支承长度。
这样,接长龙门铣,工作台的受力情况完全不变;而接长了工作台的立铣,其床身导轨将有可能接受高出标准台面很多倍的载荷。
标准X53立铣的台面尺寸400*1600,X方向机动走刀最大行程880。额定承载重量800kg。机床上的导轨支承长度约只有650左右。
如果工作台重量为Akg,工件重量为Bkg,并且工件重量平均,放在工作台中间,则在最大行程880时,负荷距离床身导轨中心440。以导轨中心而言,负荷给予的弯矩为(A+B)*0.44*9.8(Nm);
要想加长台面达到行程2000,则工作台长至少为1600+(2000-880)=2720。如果加长工作台截面和原配工作台一致,工件没有增增粗,只是长度增加的话,那么,他们的重量应该是A*2720/1600和B*2000/880。相加,至少为原负荷的1.7倍。在最大行程时,负荷距离床身导轨中心1000,是原来的1000/440=2.27倍。这样,弯矩则为原来的1.7*2.27=3.86倍。
至于加长工作台到更大一些行程的话,机床负荷如何变化,再计算一下就行。
这样改装方案合适不合适,楼主可以有个判断。

网友(点评):
姜果然是老的辣啊 。。呵呵 。。。 我去年问过 南通的铣床 厂家的 装配人员。 他和我说 我的想法不可行。 不过说的比较笼统。 没有公式 数字。 谢谢

网友(点评):
太到位啦,强烈支持

网友(点评):
恳请害怕伏枥 前辈在这里多发言,授业解惑,为我等福份。

楼主:
接长龙门铣,其做法是同时接长床身和工作台。立铣则不可能增加机床上的导轨支承长度。
。,。,。,。,。,。,、。、。、。、。、。、。、。、。、。

      关键这句啊。。 一针见血。。       达到我想要的  蛮难的。。。          额     我找到 滕州 有种改良的升级版。   老师傅帮我看看   我回头传资料上来

楼主:
X7150大型床身式铣床

简介:

     X7150铣床是我公司根据普通铣床受行程限制,稳定性不好,动力不足等问题而自行设计研发的超大行程,超大动力,自重大,载重大,稳定性好的床身式铣床。

性能:

1、  刚性好,适合加工大工件和重力切削。

2、  铣头上下移动,从而保证机床在高承载重情况下的稳定性。

3、  床身宽大、自重高、方导轨宽大。

4、  主导轨高频淬火,相对滑动面采用贴塑处理。

5、  三向进给采用伺服电机和轴驱动器(电磁离合器)各轴进给无级变速。

6、  全自动润滑系统润滑

用途:

本铣床能够完成多种铣削加工功能,是机械,电子仪器,汽车,模具等行业的理想加工设备。

主要技术参数:

规格
单位
X7150

工作台尺寸
mm
2400×500

工作台尺寸
X
mm
2200

Y
mm
800

Z
mm
700

工作台“T”型槽(槽数/宽数)
mm
5/18

工作台“T”型槽间距
mm
90

主轴锥度

ISO50

主轴端面至工作台面距离
最小
mm
150

最大
mm
850

主轴中心至立柱导轨面距离
mm
620

主轴变速范围
r.p.m
齿轮55~1100(6级),皮带0~1800

主轴箱回转角度

±30°

套筒行程
mm
100

工作台机动进给范围(无级)
r.p.m
纵横:10~1800mm/min

垂向:10~450mm/min

主电机功率
KW
11

进给电机功率
KW
4

冷却泵电机功率

125

外形尺寸(长×宽×高)
mm
2600×2500×2400

机床重量
kg
7200

网友:
可以看到这台机床把X方向的床身导轨加长到了约有2米的长度。不过以工作台台面尺寸2400*500与2000床身导轨配合而达到2200的行程,在行程800以上时,床身导轨和工作台就不是全长接触了。在2200行程的尽头,床身导轨将有2/5脱空。从图片上看到有拖布一样的帘子,对向上的脱空床身导轨保护。保护效果如何,难做评论。
这台铣床买回来可以派用处的话,多台设备总是好的。如果以铣长键槽为主,则有点太豪华了,并且也不能一下就解决再长一点的键槽加工。

楼主:
     老师傅。   您知道 现在做加工利润太低了 。。

         我必须想尽办法降低加工成本。    提高一点 利润空间

     我想如果通过最低成本改造。把键槽自己铣,   多些利润            分段的键槽应该是没问题了。

      太长精度高的话我再拿出去铣。            要是 硬牌子我就没那么多犹豫了。

        唉。。很纠结啊

网友:
想降底成本,就听老师父的,在车床上加装动力头,是最经济最可行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傅。   您知道 现在做加工利润太低了 。。

         我必须想尽办法降低加工成本。    提高 ...

在前面已经告诉你,40年前我就改装过车床作为键槽铣床使用,并且告诉了改装方法。在那个作为铣头使用的磨头介绍帖子里,也有一个社友说他用车床完成了12米的长键槽铣削。只是你一味思量着接长X53,听不进。纠结,可以理解。只是你的事情,别人无法做主的。

网友(点评):
前辈尽可严肃批评此朋友,放着最低成本,且又能达到精度要求的方案不用,非要纠结。呵呵,沟通有障碍,同情中---

网友:
我给个方案看看可行不,在龙门铣床面上安装滑轨,滑座与滑轨是可接装的,长轴固定在N个滑座上,分段铣的话只要移动滑座和固定就好了,也能保证精度

楼主:
   我木有龙门西改装啊 。。。木有钱买龙门西哎

  想找些土办法呀

楼主:
老师傅能吧你在 机械设计发的帖子 给我一个链接么。。      我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傅能吧你在 机械设计发的帖子 给我一个链接么。。      我找不到

这个帖子的链接是: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3426&extra=&page=13
不过用这种磨头代替铣削头,只能制作小规格的键槽。你的工况,应该用铣削头的规范设计。

网友C:
请害怕伏枥 大师点评一下我的方案:
在龙门铣床面上安装滑轨,滑座与滑轨是可接装的,长轴固定在N个滑座上,分段铣的话只要移动滑座和固定就好,不用对机床作大的改动

网友:
留心处处皆学问,受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害怕伏枥 大师点评一下我的方案:
在龙门铣床面上安装滑轨,滑座与滑轨是可接装的,长轴固定在N个滑座上 ...

首先,一辈子只是个工人,不喜欢“大师”这个称谓。
你说的办法当然可行,这就是现在各种铣床加工超长工件一般采用的方法,楼主在前面26和27楼也已经介绍了。不过他们是用铣床工作台上的梯形槽导向,没有另外再加导轨就是。
只是这种方法,工件的超长程度有限制。超得太多,譬如工件的重心超出台面的情况,应当是不合适的。真要干,就要像楼主说过的那样,“用行车 或者  架子 支撑一下”了。

网友(点评):
哈哈。。。我的想法还是有长处。。谢谢了啊

网友:
俺在机械加工这里面可是个晚辈,但我觉得楼主可以不用龙门铣啊,可以买一台单柱侧面铣床啊,这类铣床钢性好,行程也大种类多样,主要价格不怎么太贵,像福建三明机床,江东机床厂,桂林机床厂都有啊。就是加工的时候得从横向加工有点不得劲,做如果工装夹具做的好些话我想也没有多大问题吧

网友:
楼主不是小弟说你  你真的有点想不开  有车床 加个铣头不就完事了吗

网友(2011-08-30):
龙门是可以接的,若是工作台固定的框架龙门就更简单

网友:
害怕伏枥 老前辈说的很对, 其实弄台破两米车床, 改装下就行,工件在原车床外面固定,刀架安装立洗头  很简单的全部下来也不过两万

网友:
”老板说 打表 从头到位    2丝的误差“-他的表一定坏了。

网友:
留心处处皆学问,学习了,呵呵。

网友(2012-02-18):
我们公司现在也想做4米龙门铣,之前都是做深孔钻之类的,不知道楼主有没有龙门铣这方面的资料给我参考下,谢谢了!邮箱573131715@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我弱智          单独解释一下

                    最少的代价 弄一台可以工作 ...

尽管改,自己的床子怎改都可以。但是得能用。

网友:
认真看过前辈们的帖子,新手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