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太阳纹法线的加工机械

楼主(2011-07-26):
    有什么样的设备可以加工象太阳光那样的纹路。每一条线都通过圆心。象手机外壳  镜圈 这样的外观件。要求纹路细密一致无乱纹。

网友:
很细的纹路可用化学腐蚀法,想很多量具的刻度一样。

楼主:
量大每天20K,要求15S/件

网友:
可以用车床进行加工(数车)!加工后用酒精对表面进行擦拭!就可一了!有加工过相机伸缩头就这样子!

网友:
零件尺寸大么?不大的话可以考虑冲床,不过得根据零件尺寸制作模具

楼主:
l零件外径50 内径29.3  厚度0.6  材料为不锈钢。要的是每一条线都通过圆心直线,车床是做不到的!

网友(点评):
你的零件端面可以磨出放射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l零件外径50 内径29.3 厚度0.6 材料为不锈钢。要的是每一条线都通过圆心直线,车床是做不到的!

% v2 s, x7 i3 ~* M* y你这个应该是抛光抛出来的,有专门的抛光砂轮,叫光整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