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0401(X)IMPROPER V-ERADY OFF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7-26):
SV0401(X)IMPROPER V-ERADY OFF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个别单词肯定写错了吧,什么系统的,查一下报警代码!

楼主:
FANUC系统的 -------------------

网友:
呵呵!下个翻译软件翻译一下吧!

楼主:
找到答案了。原来是电工把急停开关换错了。本来是两组常闭的,被换成一开一闭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