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止下,有什么办法挽救吗?

楼主(2011-07-26):
一批零件,每个零件有4个M14的螺纹孔,用塞规检查,有的一个螺纹孔止下,有的3个螺纹孔止下,共有30多个零件,要是报废的话,就要损失好几千块钱,有什么办法挽救吗?

网友:
小了可以再车,怕什么

网友A:
还可以用丝锥攻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用丝锥攻下

螺纹塞规的止端可以拧进内螺纹,是螺纹大了。有什么办法不?

网友:
用钢丝螺套,百度一下吧。。。。。

网友:
加大螺纹或堵死重新做,反正都不省事

网友B:
零件材质不太硬的话,可以用那个钢丝螺套,强度不比原来的材料低

网友:
钢丝螺套是不错的解决方案,建议楼主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件材质不太硬的话,可以用那个钢丝螺套,强度不比原来的材料低

不可行!
因为客户是不同意的!咋整哦,……

网友:
钻大孔加焊,打磨重新钻孔攻牙!!!

网友:
如果一般要求可以镀层,但事先须跟客户讲清楚。如客户不同意,建议报废。几千块钱买不来信誉。

网友(点评):
信誉是第一位的,呵呵

网友:
改成M15的,或者给他做一批非标的螺丝!

网友C: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圆锥棒敲一下第一个牙,就是表面上能通能止。里面还是没有用的

网友:
把 孔口敲下  注意 力度   不要敲坏啊  呵呵

网友:
大了的话只能电焊重做了。

网友:
用有锥度的顶尖在口上敲一下,让止规止住,如果通不了再用丝锥小心回一下。

网友:
用60度冲头在螺纹口敲一下就行了,我们经常这样搞的。

网友(点评):
好,我试试!

网友:
造假有一套嘛 ,这样不大好哦

网友:
   钢丝螺套是很好的解决方案,国外有些产品为了提高拆卸寿命甚至新品就采用钢丝螺套。

网友:
建议报废算了,楼上的几个哥们很会造假

网友:
新手表示对“螺纹孔止下”不明白,看不懂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

网友:
螺纹胡套其实比螺纹的强度各方面都要好,对于螺纹有要求才装护套,建议装螺纹护套

网友:
加电渡层。

网友:
扩控至M20,后用M20的丝堵堵焊(丝堵倒角5X45度,高度低于两端面1-2mm),后打磨平整重新钻孔。

网友:
有一种胶水,专门粘钢件的,叫什么胶水忘了。
要干一天左右,涂了之后在攻牙应该可以,那种胶水干了之后很硬的。

网友(点评):
是不是厌氧胶?

网友(2011-12-21):
引用 网友C: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圆锥棒敲一下第一个牙,就是表面上能通能止。里面还是没有用的

我们小工厂里 也是这么做 哈哈  普通工件 应该不影响使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