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圆孔过度到腰型孔,请教!

楼主(2011-07-26):
图一,腰型槽R8,中心距105mm,腰槽上的矩形台阶4mm厚,整个腰槽深8

图二,里面的小圆孔,直径30mm

整个工件圆直径130mm,图二第一个台阶直径50mm,厚30mm,6个孔分度圆105mm

现请教:30mm圆孔过渡到图一的腰型槽!!谢谢~~

楼主:
大虾们都睡觉呢  没人帮我!

网友:
应该使用loft-cut特征(feature)功能

网友(点评):
能具体点嘛?

网友:
请用放样切除。
自己从菜单里“SW帮助”里去找相关实例吧,那里说得很清楚。

网友A:
为了看得清楚一点,按楼主的条件做了一个放样。

草图1在上视面,以坐标原点为圆心作直径30的园。
草图2在基准面1,以坐标原点为中心画的腰园形。
草图3和4分别在前面和右面。连接草图1和2的象限点,作为放样时的引导线。

网友(点评):
老师傅好厉害,谢谢你关注我的帖子。我先自己试一下,若不行,还希望你给个步骤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看得清楚一点,按楼主的条件做了一个放样。

草图1在上视面,以坐标原点为圆心左直径30的园。草图2在 ...

老师傅,我按照您的提示去做,但是错误提示:生成一个厚度为零的......什么原因呢?但是我看图的虚线好像是完成的样子。看图:

还有,我在做指导教程的时候,做到这一步,我在特征栏上面,怎么也找不到“弯曲”这个图标,所以最后一步没完成。看图:

楼主:
我画出来啦!!原来点的是放样凸台,应该点放样切割,自己笨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看得清楚一点,按楼主的条件做了一个放样。

草图1在上视面,以坐标原点为圆心左直径30的园。草图2在 ...

我画出来啦!!原来点的是放样凸台,应该点放样切割,自己笨笨~~~

网友(点评):
祝贺!只要用心,没有学不会的东西。

网友(点评):
我没有把放样和放样切割说清楚,让你走了点弯路。不过,看来这弯路走得还是值得的。

网友:
人才好多..........................................

网友:
好多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看得清楚一点,按楼主的条件做了一个放样。

草图1在上视面,以坐标原点为圆心作直径30的园。草图2在 ...

老师傅,回答一下我6楼的第二个问题好嘛?我自己确实是找不到

网友:
这似乎应该是选择基准面的问题。
5楼为了表达清楚一点,用了放样而非放样切割。为了草图2,就先设置了基准面1。
而你使用放样切割,这个草图2,画在那个面上了?
是直接选定了零件上的相关面还是另外设置了一个基准面?

网友:
就是放羊  呵呵